足球?波霸???

楼主(2017-10-23):
近两天北方急剧降温冬季已经来临!7092取暖听歌照明三不误的足球就该登场了也有人称之为波霸! 机箱制作中估计月底可以完成届时装机过程进行直播!

1OJ1]W@~{ZHMR6I(3%3]E9R.jpg ESQ6J{E8CS_(N]1_`9`]T.jpg KO79LAJL3[)WK_ZTHX(LK)M.jpg

网友:
前排就坐,看火星老师直播。

网友:
好,7902,等星火老师的大作。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外形

网友:
周向射线管?

网友:
看火星老师直播。

网友:
等待星火老师大作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外形

散热吧,球的表面积大

网友:
这个有意思,等直播。

网友:
这种波波声音不知如何?

网友:
电费不要钱,捡大的做

最好推挽

网友:
期待火星大师的杰作。想想波霸,声音应该就像母乳一样甘甜。

网友:
这个灯泡,需要强制风冷吧。

网友C:
灯丝电流高达32A,启动电流超过200A,如何点亮灯丝也是一个难题,灯丝电压也需要滤波,对灯丝的电源纹波要求也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丝电流高达32A,启动电流超过200A,如何点亮灯丝也是一个难题,灯丝电压也需要滤波,对灯丝的电源纹波要求 ...

使用开关电源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了!我有自己改装的6.3V60A开关电源过流保护350A而且还是稳压的输入160-280V输出6.3V+-0.01V

网友:
好大的波波.....直接把“干露露”都比下去了

楼主:
(22TZF47$TOAAAO$UF2`2ND.jpg  N)_NKE99KA{)1{_81Y}4PO8.jpg

网友D:
难道还要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还要量产???

一起开发悠扬系列30台,这个波霸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
好厉害,火星大师玩的都是大管。。。。

网友:
火星老师又有大作品了,座看直播,我也想弄个大鸡鸡,放在床边,又取暖,还有音乐,还能照明,空调都省了!

网友:
玻霸啊,不小心看成波霸....

网友E:
玩大胆还得看火星老师!跟帖看直播。顺便请教火星老师个问题:用开关电源给电压放大级灯丝供电,如果需要抬高灯丝电压,可以按常规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大胆还得看火星老师!跟帖看直播。顺便请教火星老师个问题:用开关电源给电压放大级灯丝供电,如果需 ...

可以的!开关电源的耐压一般都会超过630V所以阴极电压不用担心了!因为不可能超过63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吧,球的表面积大

这个答案不对。
单位容积球面结构面积肯定最小。
做成球面是为了让这个大功率电子管的玻璃壳受热和冷却的时候温度均匀的上升和下降,目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
刷成红色的挂起来,今晚东房点灯

网友:
这个波霸灯丝的功率应该不小,发热一定可观,所以想必有风扇帮助其强制散热。猜测是周向的X射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