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级的毫安表

楼主(2017-10-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0.1级毫安表精度真高,应该是机械表里最高精度的。

网友A:
0.1级的精度是0.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级的精度是0.1%吗?

是的0.1级的精度是误差正负0.1%。

网友:
是块光标标准表

网友B:
从标志上看是电动式的,不是动圈式的,我注意到通常的标准表都是电动式的,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漂亮的高精度表。

网友:
精度真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标志上看是电动式的,不是动圈式的,我注意到通常的标准表都是电动式的,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是电磁式,不是电动式,也不是常见的磁电式。主要是交直流两用,真有效值。

电动系

电磁系

网友:
高精度标准表,做校准其他仪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提供资料,我的感觉6V交直流只是给那个6V白炽灯泡供电,里面有个小透镜,可能是聚光 折射用的, ...

好表,就是难伺候。你动了灯泡,就要试验着重新调整光点的亮度。这种表的光路比电路复杂,最亮的那个亮点仅仅对应着灯泡里的灯丝螺旋的一根!我有一台静电式光点电压表,很难伺候的。通电之前首先在稳重平面上仔细调整水平平衡,让气泡居中。还有,要在比较黑暗的环境里通电,因为光点不是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提供资料,我的感觉6V交直流只是给那个6V白炽灯泡供电,里面有个小透镜,可能是聚光 折射用的, ...

这个是光标表,相当于把指针加长,增加刻度的弧长,提高分辨率,因此才可达到0.1级。

这类表我用过,首先要调整表的水平平面,(表上有水平气泡),才可保持精度。平时最好不要翻过来和侧放、立放。
沿用老式的表得构造继续用钨丝灯(比较耗电,用外接电源也无所谓了),其实可改为LED灯,放置内置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