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点焊机

楼主(2017-10-23):
储能式点焊机的优点:对电网影响小,耗电量低,焊接焊点漂亮,无电火花,发热量低,能量集中,电池不发热,轻巧,可便携,焊接电流,温度,焊接时间可以调整,使用方便,适合不同的电池,不同厚度的纯镍片,不锈钢片,铜片的点焊。

技术参数:

1.工作电压:220v交流

2.耗电量:小于350w

3.连续工作:每隔0.2秒可以连续焊接一次(根据调节电压和焊接时间不同也会不同)

4.焊接时间:1-4毫秒(分四挡,步进1毫秒)

                   前面板下方的两个按钮都弹出时点焊时间为1ms

                   前面板下方的两个按钮左边的按下右边的弹出时点焊时间为2ms

                   前面板下方的两个按钮左边的弹出右边的按下时点焊时间为3ms

                   前面板下方的两个按钮左边的按下右边的按下时点焊时间为4ms

5.焊接电压8-14v可调(一般焊接0.1mm的镍片8v即可,焊接0.15mm镍片9v即可,焊接0.2mm镍片10v即可)

6.焊接触发,开关在手柄内部,压住点焊笔,可自动焊接一次。

7.第一次开机稍慢,开机后,前面板指示灯亮,后即可开始点焊操作。

8.点焊头氧化后需要及时清理,用锉刀锉平即可,不然会产生火花。

9.重量:5.7公斤(净重)

10.外形尺寸:280*140*220mm

11.别看外观不太好看,但是很实用,比几千元级以下的成品好用多了。

网友(2018-12-18):
1000元的成本,我可以开心的用电感铁芯类的去玩了。比电子式的耐操得多了。

楼主:
1000元的成本,我可以开心的用电感铁芯类的去玩了

各有优缺点的,变压器的点焊的时候,电池发热严重的,这个几乎感觉不到温度的。

网友(2017-10-23):
外观不错,能详细介绍一下内部结构及制作过程么?

楼主:
外观不错,能详细介绍一下内部结构及制作过程么?

个人DIY上述储能式电容点焊机,可以参考下述资料:

配料表如下:

1. ø6过线圈1个(电源线过线圈)
2. ø4过线圈1个(点焊开关过线圈)
3. ø8.5过线圈2个(16平方点焊笔过线圈)
4.机箱一个
5.电源线一条:1.8米的
6.电源开关和时间控制开关3个ø16(绿色带自锁的)
7. ø3指示灯1个
8.2.2K线性可调电位器一个
9. ø 16mm耐压16v的10000uF高频低阻电解电容204个
10.IRL3713 MOS管27个
11.30CTQ060肖特基二极管4个
12.STC15W201S单片机一个
13.DC-DC 5v电源板一个
14.1000uF/16V电解电容1个
15.0805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1N5817用10个
16.电容板2个
17.MOS板一个
18.12v/29A电源一个
19.铜螺柱M3X35(4个)
铜螺柱M3X40(4个)
铜螺柱M3X60(4个)
铜螺柱M3X10(4个)
20.一体式点焊笔一套
21.日本氧化铝铜焊针ø3*40一对(偏心)
22.独股铜线4平方8米(请留有余量)

网友:
不错  费工  费心。在做两枝笔针就更方便了。

网友:
这材料成本大概多少啊?

网友:
大概多钱成本?猛一看以为是大林子的电池测试仪。

楼主:
这材料成本大概多少啊?

在1000元左右吧。

网友:
手柄做的有特色。

网友:
电容电焊机。。。。。。。。。

网友:
高 大上的感觉、、、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能上个线路图吗?

网友:
做的漂亮哦,向你学习了。

网友:
电容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