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福田风景(类似金杯海狮)火花塞型号和间隙是多少?

楼主(2017-10-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Y系列发动机火花塞就是F6规格火花塞,  你说的F6R  和F6RTC 都是一个型号,   前者是早期型号 后者是新的型号  区别就是对电极形式和结构做出描述, F系列的火花塞点火间隙都是1.1毫米  敲成0.9或者0.8也行  发动机很温顺   点火间距越大, 发动机动力感觉生猛一点, 间距小 发动机温柔,下面有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 外面修理店会给你 调整间隙么?  我用塞尺看了下   1mm的都进不去 感觉就0.8 0.9  官方的是1.1吧? ...

  忘了说 1612 这个编号 如果是和型号一样烧在陶瓷体上的, 那就不是日期,  而是军规配件编号, 还有一个9011 也是同规格火花塞,火花塞一般不会打刻日期。

    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以为新火花塞的间隙都是统一的?? 当然了  很多人都会想当然的肯定觉得新火花塞的间隙是统一的(也包括维修师傅),  其实不然,只要型号上没有标注间隙的火花塞在装配前都要对火花塞间隙进行确认和校正, 标注F6R型号的火花塞 在装车前要进行间隙确认 而维修师傅半吊子  拿来就装,你在检查的时候肯定觉得TM奇怪了,      比如 F6RTC和F6RTC11这两个型号   后者是保证间隙统一的, 而前者间隙是不统一的,  你可以去汽配店拿新的来看,F6RCT的间隙 你开4个 4个间隙都是不同的,  而后者型号的火花塞每个都保证是1.1毫米 不要觉得维修师傅都很靠谱。   当然了  你也很难在汽配店里找到F6RTC11的型号, 这类固定间隙的火花塞一般都是直供配套主机厂的, 价格也稍贵。

     理论上  点火间隙是越宽越好 有利于火核的扩散, 以前化油器的发动机因为点火能量偏小 所以都是用较小的点火间隙  电喷系统的点火能量大大提高因此可以加大点火间隙。Y系列电喷机点火间隙用1~1.3毫米就可以, 要不就换铂金火花塞呗,  F6RTPP  就是你这个规格的铂金火花塞,   当然了 火花塞还有 F5R  F6R  F7R几个热值,    火花塞也有得玩一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了福田 官方客服 就是 福田 配件的 天猫店  厂家开的  我这个  491EQ4原配的 果然和说明书说的一样 ...

    老哥 你真是用个车折腾个汽修厂呀

          IFR6T-11 是日本NGK的火花塞型号,并且是铱铂金火花塞,   对应火炬的型号是 K6R 系列  普通铜芯火花塞型号 K6RTC, 铱铂金火花塞是 K6RTIP     这个系列常用的有两个热值 K6和K7系列。

           你车的原装用的火花塞型号是  F6RTC     对应NGK的型号叫 BPR6ES      火炬铂金火花塞型号是F6RTPP

           K6系列火花塞和F6系列火花塞的紧固螺纹尺寸是一样的,电参数也是一样的,在可以安装的情况下都可以互换使用,K系列火花塞多用在 双凸轮轴4气门发动机,F系列多用在双气门发动机上,你的发动机火花塞空间比较大,还有一个铝的火花塞套,两个系列火花塞都可以安装使用 没有区别, 但是因为你的发动机火花塞结构上有一个铝套筒, 这个套筒是利用火花塞压紧在缸盖上  所以 海狮建议使用F6R系列火花塞为佳。

      火花塞间隙是可以任意调节的, 只要不破坏中心电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Y系列发动机火花塞就是F6规格火花塞,  你说的F6R  和F6RTC 都是一个型号,   前者是早期型号 后者是新的型 ...

我谁都不服,就服无烟版主!!!

汽车方面真没见有难得到版主的,以后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就找您了。

不过这汽车板块确实冷清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专家  我也是发现 那个火花塞下面有个铝的套子  那个是为了方便 清理灰尘的么? 下面我发现就是 机器 ...

上世纪70年代,丰田全新研发并定型了一款结构紧凑 只需要单面维护 动力多变的轻型车用发动机,这个结构被丰田命名为Y系列,其中细分为 2Y/3Y/4Y  几个主流型号,主要区分就是排量的不同,而主要结构是一致的,当时主要装配丰田旗下的海狮12座客车,的士头皮卡,和双排座农夫车以及当时的高档轿车皇冠,Y系列发动机以性能稳定著称天下,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当时从各种关系漂洋过海来的 海狮  皇冠  农夫车进入国内的视野,并且占领了国内轻型车的半壁江山,这种稳定性极佳的发动机也成了国内车企的关注,后来 通过技术转让的形式,丰田把这个Y系列发动机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并且配套的海狮也一带卖了过来, 而Y发动机便在国内遍地开花,型号更名为国标规范 491发动机,Y系列发动机在国内遍地开花后,技术老旧的万用机头 492便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国内能叫得上名字的车企或者动力企业当年或多或少都生产过491,而后来福田491发动机其实就是其中一个。说白也就是 嫡系。    当时 从丰田引进过来的是化油器发动机,后来经过国内厂家不断的升级改进,便有了 电喷系列   性能也比原丰田Y系列提高不少。

     491发动机  属于2气门中置凸轮轴,气门驱动方式 使用了 正时链条和顶杆驱动的复合驱动方式,采用楔形燃烧室,这样的结构使得发动机的高度比常规发动机低1/3, 这个也是 能够购在海狮车上独霸天下的意义,使用了 正时链条和顶杆驱动,从特性上是综合了顶杆发动机的大扭矩,和链条发动机的高速配气精密的特点, 但是 性能只能说 折中,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491,从参数上说远比同规格的发动机要落后, 但是491的低速大扭矩特性几乎没有发动机能与之匹敌。 所以呢 这类发动机在轻型车中海狮很有市场的。

     早期 Y系列发动机是化油器形式, 化油器的空燃比完全依靠机械方式调节,燃烧状态难免保持一致, 而发动机缸内的积炭也比较高,为了提高火花塞的耐脏度,所以使用比较热的 F5R火花塞,利用较高的自净温度 保持火花塞芯柱的干净,提高可靠性。  后来改进电喷和提高压缩比后,燃烧条件和稳定度均比化油器提高很多倍, 缸内燃烧的温度也更高, 如果还是使用F5R火花塞 反而会引起爆燃, 所以  后续的491换装成了 F6R火花塞, 以降低火花塞芯柱温度提高大功率状态下的稳定性, 如果经常跑高速或者 拉货的  也可以换成更冷的F7R系列以减少大功率状态下的爆震。

    前面说了  491发动机是复合驱动气门结构,而火花塞旁边就是气门顶杆,因为火花塞要安装到缸盖上,而顶杆要通过机油润滑 ,这里就会有个空间缝隙,  这个缝隙的密封就是靠铝桶做的火花塞套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火花塞 自清洁能力还不错    那个 有积碳的气缸的火花塞 换到旁边那个气缸用 马上积碳就少 ...

F7RTC  F6RTC   F5RTC
K7RTC  K6RTC

   以上这几个型号的火花塞在汽配市场里随便买,火炬都有正常供货的。  价格还便宜得很。      你买不到F7RTC   可以用K7RTC替代呀。  一般来说  经常拉货 或者跑高速的 可以用7号 偏冷一点的火花塞, 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只能用7甚至8号的火花塞,  经常 走市内 走走停停的,轻负荷或者一般用途的 可以选用6号    低压比的发动机必须用6号, 用7号容易积碳,  F5RTC 现在一般用在通用汽油机上(例如园林机械上的发动机和汽油发电机),你想买可以去 找一下卖发电机的地方,一问绝对有。

   爆震一般都是在高转速下发生的一种严重的抖动 有时候伴随有敲缸声,

  你说的驾驶感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发动机的动力特性导致的,  和车型无关,    这两种区别就是 轿车的高转高扭发动机和 风景低转高扭的 操作区别, 比如同样在道路上,  3当跟车,风景 一脚油门 打个半手方向就超上去了,而奇瑞可能 要退个2档才能超上去, 因为奇瑞发动机低转速的时候扭矩不足  动力软,无法把车速拉起来,必须通过退档  换取发动机高转速下的高扭矩才能把车子拉起来。   其实 你的哪次熄火, 加大点油门 也能起步,   其实风景 更好开的是柴油车,  但是 柴油车跑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 网上少数卖 F5RTC和 F5TC没电阻的 果然是卖园林机械的配件的   为哈用5的? 是园林机械容易积碳 ...

不是和你说 了么?  热值的取值是根据发动机特性来确定的, 不同用途的发动机不能做横向相对比。

     园林机械那种汽油机 正确的名字叫 通用汽油发动机。  动力特点是 恒定转速,并且要求扭矩非常大, 调速运行不是他的强势, 这类发动机 压缩比低,都是强制风冷的OHV结构, 缸内混合气燃烧温度比较低,用太冷的火花塞积炭严重, 所以都是采用比较热的火花塞来保持自净温度。 摩托车发动机属于机动车发动机,要求有很好的调速特性和均匀的扭矩转速比例,最高转速可达一万转,  压缩比相对于通用汽油机高, 如果用太热的火花塞爆震 那就得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使用冷的火花塞来保证燃烧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世的 F6RTC 和 国产的叫啥  元帅的 F7RTC的都买了 博世的5块钱  元帅的 3块5   做工都不错

还有 火 ...

  火花塞不一定是就给汽车用,  高压点火系统的电阻有与无,和电脑的稳定性无关。网传电喷系统必须使用电阻系统 那是谬传
       高压系统的电阻的作用有两  一个是减少无线电干扰 而非电脑本身,如果这点都能干扰汽车电脑那就不用玩了,开车接个电话电脑就能死机了 ,还有一个做用是使火花塞再一次点火周期内的持续跳火变成断续跳火,也就是在电阻的作用下 将一次点火 变成 2次甚至多次,提高点火可靠性和 加大火核面积和个数。 其实在实际状态中 后者的意义更大于前者。因为现在的汽车系统 高压线也都自带电阻, 所以火花塞有没有电阻 问题不大,但是前提必须是无电阻火花塞配合电阻高压线使用,有电阻火花塞可以使用无电阻高压线。  如果整个高压系统都不使用电阻,在高速状态下 发动机及其容易断火,对于高速行车存在安全隐患,而非高压包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  带电阻的高压线啊~~  以前还真没注意  其实我倒是觉得 把电阻做高压包里不是更好么?  就跟以前 ...

高压线 有带电阻和不带电阻两种, 不信你自己测量一下高压线电阻, 小的有几百欧,大的有几千欧。  缸线电阻和长度有关, 电阻值大小没关系  关系在于有没有。 这个环境下的电阻 不能集成到高压包里,关键是耐压的问题,所以用分布式电阻更理想, 所以 高压线 火花塞都是附带电阻的。

前面不是说了么    F系列火花塞(21毫米螺帽)和K系列火花塞(16毫米螺帽)螺纹安装尺寸都是一样的,  何必纠结此类问题?   外资商标的火花塞已经不再生产21螺帽的贵金属火花塞, 因为使用这个规格的火花塞基本都属于老旧车型,已经没有用户在为其升级进补了, 这类火花塞也可以用 16螺帽的火花塞进行有效替换,  并且后者的需求量更大,所以 外资品牌的火花塞早已经停产21螺帽的贵金属火花塞。官方拿不到货 只能用16螺帽的来上架了。  汽车配件本来就没有专用之说法,  汽车配件也是有通用化标准的。   如果 什么发动机都是独立专用, 估计 现在谁都买不起小汽车 。 所以没必要纠结什么官方不官方的含义。

     国产火炬好像还有F6R系列的贵金属火花塞供货,不过量好小,汽配城能不能找到那就看你运气了, 不行就去马云他家。火炬21螺帽同规格贵金属火花塞型号叫 F6RTPP  或者叫 9011  目前全球就这一款21螺帽的贵金属火花塞在生产了,别家都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 NKG还有 21的 大头 贵金属的火花塞  不过 奇怪的就是  如果 用16的 里面不是有个火花塞套么 铝的 能 ...

  我说过的内容 不会再次重复,不懂回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下  刚发现  K6RTC和 F6RTC 貌似 总长度不一样  就是 能装上 但是  高压线要换 否则   高压线不够 ...

K 头要比 F头短一点,  如果  用K头安装到你发动机上  还用原装的高压线插进去的时候感觉一下手感,有没有卡位感,如果有 就接触良好,  没有  那就是接触不到,可以换小头线。

   K6 和F6  热值一样  螺纹一样,维修师傅都知道能互换通用, 不知道你纠结的性能是哪一方面

网友:
楼主用低速高档这叫脱档,对发动机不好,驾驶中要及时加减档,保证发动机有充分的动力。发生爆震和汽油标号低及点火正时有关,高压线带电阻是减小(消除)对收音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