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完水压变小了,怎么办?

楼主(2017-10-23):
完蛋了,全部装完才发现水变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望高手们支招。

装修前水压正常的,装完后别人家也正常,就是自己家水特别小,现在责怪搞装修的也没用了。急人呐!

网友:
PPR管材,如果操作不当,会因为熔接时间过长,而导致水管的批封多了,导致水小,如果阀门没问题,估计很大程度是这个

网友:
检查进水阀门!我装修住房时问题大致跟一样,请师傅检修发现是进水阀门出问题?更换后好了。

网友:
检查进出水阀门!

原因是砂子太多,过滤网堵塞掉了。

网友:
进水系统水门一个一个换。有一个芯不动了。不会的话。马路游击队找一个。所谓水暖工看看别叫他蒙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了  先检查阀门吧,

网友:
将每个水阀上的滤网旋下看看有无管垢堵,是频繁开关总闸的通病,一般都是这个

网友:
先检查进水总阀,有没有堵塞。总阀没问题,再逐一检查各个出水龙头。

网友:
  还有就是:装修前水管与装修后的水管粗细有没有变小。

网友:
十楼说的比较接近,埋管前没有在未端放水捡验查收造成

网友:
看到底是用什么管子?一般都是接头或者弯头处出问题

网友A:
十楼正解,这年头没深仇大恨,谁会放石头进去堵

网友:
一般是两处最易出问题:一是阀门,二是熔接处。逐一检查。

网友:
如果已经装修好了,确实是整个房子的供水系统末端都小的话,可以考虑是接入户的位置的熔接头,因为这个地方有时候很难接的,或者带水,操作的人会刻意加长时间,就会出现封堵,所以,在尽量小范围之内撬开地板砖,也就是入户阀门附近,进行重新铺设改造原接口

网友:
多半是接口处出现问题的

网友:
热熔接口缩径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10楼正解,Ppr熔化时间过长导致管子通径变小

网友:
先看总阀,一个个检查

楼主:
谢谢各位!

由于有2处水较大,基本排除主阀问题,估计就是熔多了造成内径变小。

请问,加台增压泵会不会有改善?怎么挑选?

网友:
有热熔管吗,有的话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
还是找原来给你做水电的师傅,一般来说自己的活哪里有问题,心里都有底。前提是师傅人品没问题。

网友:
入户阀门检查下 室内阀门挨个检查 这个原因常见 也有可能PPR热熔管水电工没操作好时间过长里面堵住了

网友:
水管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
焊接时没有对正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真实焊接问题那比较麻烦

网友B:
同意10楼。多半是游击队焊接ppr的水平太烂,导致缩径。
话说,有没有能给水系统做B超的机器啊?如果能直接探测一下就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10楼。多半是游击队焊接ppr的水平太烂,导致缩径。
话说,有没有能给水系统做B超的机器啊?如果能直接 ...

有的,x射线检测仪,类似于行李安检的,可以检测内部情况,酒店的电缆井都会检测电缆是否有接头,以及消防管道焊接缝是否有沙眼等缺陷

网友:
我遇到过水表故障水小的,水表没水后买水插卡后表上的阀门只开了一点点,

网友:
估计阀门原因,我家的自来水笼头也是越来越小,时间久了,呵,后来换了水笼头,里面锈的管子只有一个小孔了,你这个是新的,估计总管阀门沙网那儿堵了

网友:
管子里有异物,如果所有的水管都水小,就是总管的问题,感觉一定是总阀门那条线那儿

网友:
如果阀门没问题,找水电装修的,是他们不负责造成的。我是每户水管接完就试压,试压结束就放水试验,放水试验是必须要做的步骤。

网友:
装修管子用的不匹配,转弯太多,呵呵,每个弯都要损失一定的压力,你这个拆开三角阀放水就知道,全部都小就查进水,肯定可以查出来

网友D:
PPR接口时温度过高插入过深管内孔径变小成为半堵塞状况

网友(2017-11-28):
引用 网友D:
PPR接口时温度过高插入过深管内孔径变小成为半堵塞状况

没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R接口时温度过高插入过深管内孔径变小成为半堵塞状况

只有找做水管   想法子改哦

网友:
自己买个热容器和接头 剪子diy

网友:
我当初强烈建议明管安装的, 可惜没人理会. 前几年家里的等电位连接盒子不断向外漫水, 找了半天竟然是一米开外埋在地砖下面的管子开列所致, 漏水太大单靠地砖缝隙来不及排出, 就顺着埋设管子的缝隙一直上溯到高出地面二三十厘米的等电位盒子. 几年来卫生间从来没有干过, 卫生间的外墙也一直是潮湿状态, 都没有引起注意, 知道等电位盒子开始大量向外流水才发现, 不知浪费了多少水, 更不知因为潮湿的环境遭了多少罪. 要是明管分分钟自己就能解决掉.

网友:
我看现在水管都是埋得整根白色的管子,已经不用那种熔接的了,先检查入户的阀门吧,是不是阀芯坏了

网友:
在北方,你说的pvc水管是不可以的,只能用ppr,pc,或者铁管,楼主早就说过了,有两处水很大,你们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在支线分叉的位置出现缩颈

网友(2018-02-17):
提醒以后装修的用户一定要单项验收  管子焊接后先试水压接口处晃动一下是否有滴漏现象  电力也要通电测试接头处晃动几下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另外穿入管内的电线不允许有接头 还有高低压分开不允许在同一个的管道内

网友(2018-04-10):
理论上管路有点堵水压也不会降低,只是流量小了。检查是否管路堵了,可以用手堵住水龙头看看是否能堵住,如果感觉压力很大堵不住,但放开手水流很小应该是管路堵了。如果感觉压力很小应该是供水总压力低了。

网友:
熔接时造成缩径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装增压泵水压会大,可是会有噪音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楼正解,这年头没深仇大恨,谁会放石头进去堵

10楼被删除了,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x射线检测仪,类似于行李安检的,可以检测内部情况,酒店的电缆井都会检测电缆是否有接头,以及消 ...

酒店的电缆井都会检测电缆是否有接头,以及消防管道焊接缝是否有沙眼等缺陷

已经施工好了,隔着墙体检测?

网友:
说实话,我焊ppr管时随身带铅笔的,每焊一处都在管上划个记号。老师傅不要笑话我啊,就是怕出现缩径和堵管,个个双眼皮是做不到,但是得按这标准焊。暗埋的管打压测试是必须的

网友:
有很多阀门不好缩径   别买便宜地 其余上面都说啦

网友:
加个增压泵,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一是生料带封管阻碍,二是老管有沙泥,这在老房装修常见,三是快开阀质量太差,打开位置半球不跟动,造成堵塞

网友:
溶接时间长缩径了,加泵无用。不光装修的这样,新房照样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