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里的塑料传动齿轮坏了 怎么修 求指导 谢谢!

楼主(2017-10-23):
我的飞利浦收录机有一个齿轮坏了  少了几个齿  现在快进快倒带正常  放音不能正常转动  拆了两个旧机机芯不一样  坛友们有谁碰到这种情况  怎样解决的   我想用A B胶补上等干透后用锉刀修齿  行吗   谁有经验  请介绍一下   谢谢 !

网友A:
我原来修塑料齿轮都是用合适的小钢片或磷铜片修成齿的大小,然后把齿轮放在平面上用烙铁烫入齿轮,再滴入进口快干胶,最后修整,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玩艺一般不易坏的.您的方案可行,技术好就行.塑料的好办.

网友B:
原来的齿轮估计是被人加上了普通机油,增加了氧化速度,不耐磨了,AB胶做齿轮也不耐磨,那种成份过去的时候统称尼龙,学名是POM,也有人叫作赛钢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修塑料齿轮都是用合适的小钢片或磷铜片修成齿的大小,然后把齿轮放在平面上用烙铁烫入齿轮,再滴入进口 ...

谢谢  是个办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修塑料齿轮都是用合适的小钢片或磷铜片修成齿的大小,然后把齿轮放在平面上用烙铁烫入齿轮,再滴入进口 ...

厉害。收藏了。

网友C:
你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的是用环烷树脂......

网友D:
找配件吧,肯定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配件吧,肯定好找的

实在找不到同样的  为这么个小东西去旧货市场 不划算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的是用环烷树脂......

谢谢  环烷树脂不懂啊  好用吗  当然这老机修好了利用率也不高  没事干修着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齿轮估计是被人加上了普通机油,增加了氧化速度,不耐磨了,AB胶做齿轮也不耐磨,那种成份过去的时候 ...

没上过油  这台收录机是我九零年买的一手货  当时四百多元 为孩子学英语用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上过油  这台收录机是我九零年买的一手货  当时四百多元 为孩子学英语用的 .

收录机的磁带功能已经很少用了,不过如果真的想恢复,可以把齿轮的尺寸测绘下来,就是直径,厚度,齿数,模数,还有就是轴孔的数据。然后在淘宝上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上过油  这台收录机是我九零年买的一手货  当时四百多元 为孩子学英语用的 .

与AB胶或者农机胶一样。好用。就是调和时费事。

网友E:
飞利浦的机器齿轮坏是通病,就坏一个齿轮,时间一到就完蛋,就这样设计的,你可以看看其它齿轮光亮如新,再过20年都不会坏,坏的齿轮颜色都变了,用薄的铁皮做成齿型,用烙铁加热钳进去,然后再用哥两好修补,唯一办法,很难找到代换的齿轮。

网友:
AB胶有一个特殊的粘合要求,2接触面需要打磨粗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的机器齿轮坏是通病,就坏一个齿轮,时间一到就完蛋,就这样设计的,你可以看看其它齿轮光亮如新,再 ...

早年间打理飞利浦录音机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因此遇见早期的飞利浦收录机我都是不收的(现在更不收了)。手底下有一台单卡单喇叭的飞利浦收录机,它的机芯是TN20半自停机芯,这种机芯寿命较长,配件相对好找,而且这种机芯收带有力,很少发生轧带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早年间打理飞利浦录音机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因此遇见早期的飞利浦收录机我都是不收的(现在更不收了)。手 ...

版主早年也搞了不少飞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主早年也搞了不少飞机

是的,当年上初中,技校的时候,没少修理收录机,飞利浦机器是最令人头疼的,因为就是那个超越离合器齿轮,总是坏,而且根本没处去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当年上初中,技校的时候,没少修理收录机,飞利浦机器是最令人头疼的,因为就是那个超越离合器齿轮 ...

这都是故意干的,就是不让你永远使用,否则新的产品如何卖得出去,日本的产品也是如此,要吗齿轮、皮带、压带轮、电容,凡是涉及到使用橡胶、塑料的地方,都会搞小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是故意干的,就是不让你永远使用,否则新的产品如何卖得出去,日本的产品也是如此,要吗齿轮、皮带、 ...

后期中低档机器普遍使用的TN21机芯较好的解决了之前机芯的问题,它的结构简化,传动设计合理,使得机芯故障率有所下降。TN21系列有全自停和半自停两种。全自停一般用于中档收录机上,半自停用于低档机器上。

网友G:
楼上图吧,说不定,那位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图吧,说不定,那位有呢

一直没学会上图 先放放 这几天玩车机呢    等实在闲的没事干时再鼓捣这个破飞利浦  修好也没用 中短波都不行  调频还好 声音也行  谢谢回复 .

网友:
4楼方法正确,直接用胶不行的。

网友H:
估计修齿轮没戏,既然掉了一齿,其他齿也都要掉;我有个索尼录放像机,磁带加载齿轮掉齿,整机其他全部完好,我想做一个齿轮才可以,别无他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修齿轮没戏,既然掉了一齿,其他齿也都要掉;我有个索尼录放像机,磁带加载齿轮掉齿,整机其他全部完好 ...

你说的对  齿轮已整体老化  修上也用不住  做一个太难  它是个T型轮  就是有二层  外圈坏齿 [斜齿] 内圈直齿 做新的太难  这个破机子卖给收旧家电的只给5元钱  扔一边吧  谢谢以上各位回复  暂时不修了 .

网友:
自己动手拿新塑料做一个。

网友:
老掉牙的东西不要了

网友(2017-11-22):
我的齿轮的塑料带断了好几段,找不到这种带。

网友:
我一般修理就是调整齿轮的深浅,错过坏的地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