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j8d怎么读数

楼主(2017-10-23):
如图,这个面板上刻度怎么读数啊?

补充内容 (2017-10-24 20:35):
更新测试结果啦,在后面追加回复了,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A:
2.534兆赫兹,20.2伏峰峰值,探头衰减十倍,2.O2伏峰峰值,峰值1.O1伏,有效值约0.7伏。都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34兆赫兹,20.2伏峰峰值,探头衰减十倍,2.O2伏峰峰值,峰值1.O1伏,有效值约0.7伏。都挺准。

原来如此,探头应该是衰减10倍的,探头没标识看不出来,表应该是准的,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在前几年校准过,买来的时候上面还贴了个标签。
分享个小技巧,hfj8d后面的输出口可以随着指针读数等比例输出0-100mv的电压,最近才弄明白的,之前一直奇怪怎么没输出,原来是表太正常了,没信号是0v。

网友B:
信号源输出正弦波峰峰值20VP-P,其有效值约7V。测2M以下函数信号一般用1:1线缆,按量程直读。
频率不高时用示波器探头作输入线接毫伏表其衰减10倍也是约数(原是对应示波器的1M输入直流电阻的衰减倍率,可能这毫伏表直流内阻也是约1M欧),指示在0.7V有效值读出还是约7V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输出正弦波峰峰值20VP-P,其有效值约7V。测2M以下函数信号一般用1:1线缆,按量程直读。
频率不高时 ...

毫伏表是1G超高频,表笔是自带的,可能是表笔10倍衰减,信号发生器是2M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毫伏表是1G超高频,表笔是自带的,可能是表笔10倍衰减,信号发生器是2M的

早期用过HFJ-8晶体管的超高频毫伏表,现在手头有的是一台DA22电子管的(带探头、衰减器、匹配负载等全套的),一般超高频毫伏表都需用专用的探头(无衰减,并宽带匹配),另加接电容分压式衰减探头用来测大信号的。
是否这表配的探头有10:1和1:1转换开关?否则全是10倍衰减测弱信号灵敏度就相应也降了10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用过HFJ-8晶体管的超高频毫伏表,现在手头有的是一台DA22电子管的(带探头、衰减器、匹配负载等全套 ...

没有任何标识和衰减倍率开关,就一个光溜溜的探头,所以犯糊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标识和衰减倍率开关,就一个光溜溜的探头,所以犯糊涂

若能测一下这个探头、毫伏表输入端口对地的直流电阻与分布电容等(有电桥更方便了),也可了解其大致衰减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能测一下这个探头、毫伏表输入端口对地的直流电阻与分布电容等(有电桥更方便了),也可了解其大致衰减 ...

具体怎么个测法,是测试表笔的中间针芯和地之间的电阻及电容吗?测出来后怎么算衰减倍率,有一个玩具级别的0-100khz数字LCR电桥

网友C:
超高频毫伏表检波头基础部分一般不会带衰减器,爱使牌高频毫伏表的检波探头与其他的毫伏表有些不同,采用的是两只性能相近的二极管检波,一只作为反馈电路的一部分,用来抵消小信号时检波的非线性,使得不同的档级能够共用刻度,有关资料我在早前的《无线电与电视》或是《业余无线电》杂志上见过设计者(作者叫叶苗康)的文章。

为了扩展量程,仪器配有专门的40分贝衰减器(100 比1),采用的同轴结构,看楼主的照片,并没有衰减器,但是看楼主测试的结果,似乎读数是经过衰减的。高频测试的衰减器,要求比较高,即使进行制作,插入测试后会引入新的误差,尤其是频响误差,1000兆周的频率可能插入衰减器之后一般能做到300兆周就不错了。还有,如果探头本身就有衰减,那么毫伏表的最高灵敏度档级怎么去实现?所以,根据本人见过的其他毫伏表和有关资料,楼主的这个探头应该不会有衰减器,那么贴图中的读数就有点不好理解了。建议楼主查找一下资料看看,再就是多测试几个已知的信号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个测法,是测试表笔的中间针芯和地之间的电阻及电容吗?测出来后怎么算衰减倍率,有一个玩具级 ...

你图上这种探头用于超高频毫伏表我还没见到过。一般超高频毫伏表探头都是用圆片电容作信号输入,经检波后的信号送入毫伏表的,按1:1即无衰减校准的;衰减探头是另套上一个电容分压器实现的(大多是扩展为100:1)
你这个探头若是类似示波器探头那样无隔直电容的话,可用数字万用表测下探钩至输入接口芯线间的直流电阻(10:1的示波器探头这里的电阻是9M欧),对应到毫伏表输入口那里就是中心端对地有1M欧的直流电阻(若有隔直电容串入,在外面就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标识和衰减倍率开关,就一个光溜溜的探头,所以犯糊涂

你说的探头带有衰减不符合常理,如果这个衰减是固定、不可拆卸下来的,毫伏表的最高档级的灵敏度就无法实现了。建议你重新确认一下被测信号值、改变信号频率,在多个频点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能测一下这个探头、毫伏表输入端口对地的直流电阻与分布电容等(有电桥更方便了),也可了解其大致衰减 ...

基础检波头不会带衰减,否则仪器的最高灵敏度档级怎么实现?

这个探头的输出线(插到毫伏表端口)与其他毫伏表不同,其他的检波器不管是一只还是两只二极管,一般只要两根线就可以取得检波之后的信号,但是这块表不同,两只二极管一只作为检波,一只作为反馈取样,引出线两根实现不了,起码是三根或三根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高频毫伏表检波头基础部分一般不会带衰减器,爱使牌高频毫伏表的检波探头与其他的毫伏表有些不同,采用的 ...

其他频率和信号幅值都测过,都是这种读数偏小的状况,看图中正好小10倍,还是很可疑的(有衰减)。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找到探头输入线的定义,输入舍去探头,直接拿导线连接,二极管用做矿石收音机的那种二极管,就是仿制个简单的探头,反正频率也就2.5mhz,而且信号强度也够,这样应该是可行的吧。就是没有探头的解剖图,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础检波头不会带衰减,否则仪器的最高灵敏度档级怎么实现?

这个探头的输出线(插到毫伏表端口)与其 ...

是呀,看楼主这台超高频表的测值也纳闷呢,不清楚这表的探头(看说明还是随配的)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看楼主这台超高频表的测值也纳闷呢,不清楚这表的探头(看说明还是随配的)是啥情况。

最好有同样设备的朋友做个对比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有同样设备的朋友做个对比试验

这台函数源输出是否接到示波器上再看看?峰峰值读数与示波器测试是否相符?
虽然超高频毫伏表多是自100K频率起,但考虑测试原理的区别,测这种2M下的函数源用低频毫伏表(像常见的DA16这种)要更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看楼主这台超高频表的测值也纳闷呢,不清楚这表的探头(看说明还是随配的)是啥情况。

我想了想,我有一台虚拟示波器,可以测3MHZ,其实只能坚持到2MHZ波形勉强不走样,我把探头连上信号发生器,再测试波形,对比下前后波形,不过还是得知道探头的四线输出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找到探头输入线的定义,输入舍去探头,直接拿导线连接,二极管用做矿石收音机的那 ...

你这种试验恐怕难以成功,这个检波器与其他的不同,前面我说过读过这种毫伏表的文章,那篇文章的表头部分采用的是数字电压表,毫无疑问该表的线性问题解决的比较好,否则,就会像其他的高频毫伏表一样,弄出好几条刻度供对应的档级使用,因为那些毫伏表没有这种表的非线性补偿电路,二极管在小信号时很难有等效线性的输出。几十年前看过这篇文章自己实验过,主要的兴趣就是共用刻度的亮点。可惜杂志全部卖掉了,你可以找一找杂志,记得清楚的是作者是上海无线电仪器厂的工程师,大名叫叶苗康,关于毫伏表的文章是在《业余无线电》还是在《无线电与电视》记不准了,不知这位先生是否还健在。百度搜出了这位先生的著作,不知内面有没有。

即使是其他的毫伏表,采用你的那个办法验证不一定凑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想,我有一台虚拟示波器,可以测3MHZ,其实只能坚持到2MHZ波形勉强不走样,我把探头连上信号发生 ...

试验也不需弄得很复杂,根据我的记忆和理解,这种探头采用的是两只性能一致的管子,一只管子作为测试取样信号、一只作为反馈取样信号,理论上两只管子各自的输出应该是一样的,既然探头能够测试1伏甚至10伏电压,而且频率可以低于100KHZ,那么你就找一个已知1伏左右的信号作为测试信号给探头,再在仪器的检波器终端用数字电压表测试直流电压,按照AC/DC转换的规律,区分应该是不难的。

网友A:
开始以为楼主用的示波器探头。既然楼主说是随机配的,那就该是1:1的。仔细看了一下信号发生器,输出衰减似乎设置成20d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以为楼主用的示波器探头。既然楼主说是随机配的,那就该是1:1的。仔细看了一下信号发生器,输出衰减似 ...

没有设置20db,这仪器峰峰值显示是实际输出的,我拿示波器确认过给毫伏表的信号峰峰值是20v

网友:
索性按下20dB衰减按钮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20db,这仪器峰峰值显示是实际输出的,我拿示波器确认过给毫伏表的信号峰峰值是20v

要么这个随配的探头就是有10倍衰减的(是的话指标范围内的高频响应可能也会窄一些,到100M?),是不是这台爱使HFJ-8D超高频毫伏表除了这条探头外还另有用于全频宽的1:1探头呢?   若有这表的说明书,看下原配件有哪些。   (我那台DA22的说明书里就有一张主机及附件清单)

网友A:
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这个随配的探头就是有10倍衰减的(是的话指标范围内的高频响应可能也会窄一些,到100M?),是不是这 ...

二手来的,就一台主机和一个探头,我看阿里巴巴上卖的这个型号配的探头就是没注明带衰减的,另配一个40db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按下20db幅值变为1/10,示波器就是网上最便宜的虚拟示波器,只能看看简单波形叫axpro

网友C:
百度了一下,这种型号的超高频毫伏表的基本档为1毫伏......10伏,习惯上面板上的标注不会按照衰减之后的值来标定,况且衰减器会大大降低测试频率的上限、加大误差,仪器制造者不会将仪器的灵敏度做高之后再用衰减器弄低,这需要理由。

楼主的问题是先核实好信号源的输出值,条件不够就不要把频率弄得太高,按照楼主毫伏表的数据,最低可测1KHZ,那就是说,稍好一点的万用表就能帮上忙。

既然是测试,那就要有可信的测试仪表,不知楼主采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可不可信?

如果信号源输出是正确的,剩下的那就是毫伏表了。楼主说以前校对过、有误差也不会这么大。看图片,类似毫伏表的探头外观都是这样。

网友A:
低频如果够低就用个几伏的变压器作信号源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频如果够低就用个几伏的变压器作信号源试试。

百度了下这型超高频毫伏表,能测低频(说是到5HZ)的探头是另选配的,标配这个如有坛友所述的是有2只性能相同二极管的探头,看来就是非衰减的检波式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了一下,这种型号的超高频毫伏表的基本档为1毫伏......10伏,习惯上面板上的标注不会按照衰减之后的值 ...

看楼主这表的图,最灵敏档是3mV量程,想来这个通用探头也是没理由再作衰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20db,这仪器峰峰值显示是实际输出的,我拿示波器确认过给毫伏表的信号峰峰值是20v

如上面有坛友说的,可将函数源设在正弦、频率调在几百Hz(一般数字表交流电压档频响400Hz内是有参考意义的),测下输出值来看看函数源实际输出幅度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下这型超高频毫伏表,能测低频(说是到5HZ)的探头是另选配的,标配这个如有坛友所述的是有2只性能 ...

如此低的频率找个变压器一试便知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探头用根BNC线直连啥结果。

不是BNC插座,应该是航空插座插头,估计是三线或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BNC插座,应该是航空插座插头,估计是三线或四线的。

重新测试啦,多图更新>>>>>>>>
1.用万用表交流档直接测试,正常
2.用示波器测量信号波形,正常
3.接上探头,四个针脚用万用表测得两组直流电压,符合检波后的电压
4.依次用10V、3V、1V档测量此信号就看不懂了
5.把峰峰值从20v调到10V,信号正常,1V档测出值居然和20V时一样
6.来个合影
到底是啥原因呢,是故障还是可能对给出低频信号没响应,测出的是未知的高频干扰???

网友:
看来这台超高频毫伏表(或是探头)可能是有问题了。这表低频端响应指标上好像到1KHz,这5K信号应该可以测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测试啦,多图更新>>>>>>>>
1.用万用表交流档直接测试,正常

你这个照片弄清晰一点,有的看不清楚呀!

我有一台很早的DA1毫伏表,真空管的,买的全新,都二三十年了,一直正常,不过与你的表有些区别,仪表自带校准信号,校准时,将检波头插进插孔,可以逐档校正。

给你一个建议,既然万用表测试证明信号发生器没有问题,你可在能够监测的前提下、在毫伏表的频响之内,利用信号发生器的衰减器设置几个不同的电压,再试验你的毫伏表。

你的信号发生器能细调调到其他不同的电压,那就按照正弦波有效值对应的PP值分别调到有效值1伏-3伏-或者5伏,这样就有了三个不同的电压值;你的信号发生器有20和40分贝的衰减器,动用衰减器20分贝,那就可以获得0.1伏-0.3伏-0.5伏三个电压值;动用40分贝衰减器,可以获得10毫伏-30毫伏50毫伏三个电压值;动用60分贝衰减器,那就可以获得1毫伏-3毫伏-5毫伏的三个电压,除了重复几个,基本上覆盖了你的毫伏表的几个量程。因为信号发生器没有故障,通过这些操作,你就可以简单的获得一组用来检验的电压,即使精度不高,但是也不至于很大误差,检查一下还是有效的。

上面的方式还可以简化,你的毫伏表是按照1-3-10进制设置档位的,那么,你只要将信号发生器调到对应的1伏-3伏两档,利用信号发生器的衰减器,你就可以获得毫伏表需要的不同档位的满度电压来检验你的毫伏表。

测试时,建议你在信号发生器的终端配接一只50欧姆负载电阻,如果不接,输出电压是电动势,会随着外部负载的变化出现一定的误差,有时可能很大,接上50欧姆负载,终端电压会降为空载的一半,但是不随负载的变化出现较大的误差。

请你把照片尽量拍摄清晰,仪表尽量全貌,不要光盯着那个数据,以便大家从照片中获得更多有效信息。

楼主:
5khz,10Vp-p,信号输出接50欧姆电阻,两端并联毫伏表探头和示波器探头,带负载看示波器实际两端信号5vp-p,各档位指针位置看下图
然后我改变了下幅值,示波器真实反映了信号变化,但这货居然动都不动,这货应该是坏的吧,以后再也不敢乱收二手仪表,想想也是好好的正常仪表谁没事当二手退役,再土豪的机构也不会这样吧,都或多或少有暗病吧,还是最好收库存原盒的旧仪表好,不过这玩意太少了,就收到过一个中波信号仪,所以还是努力工作买新的仪表吧
我现在有种想把它掏空了装个矿石收音机的冲动,我看上它那个表头了 本来是想拿它做矿石收音机信号强度测试的,既然不顶用就来祭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khz,10Vp-p,信号输出接50欧姆电阻,两端并联毫伏表探头和示波器探头,带负载看示波器实际两端信号5vp-p ...

你可以检查一下它的基本档,即3毫伏档,这个是毫伏表最灵敏的档级,一般不需要内部的衰减器,只需将信号发生器调到3毫伏输出(微调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和衰减器获得),看看有没有指示,如果有指示,偏差不是太大的话,估计损坏不是太严重。

毕竟是一块看起来比较完整的仪表,与其拆卸掉弄几个元件,一旦修复就有了许多用途。

能找到他的图纸资料可给修复带来方便,类似的仪表,基本原理在那里,只要熟悉此类仪表内部的基本电路原理、元件的型号,修复还是不难的。早期的毫伏表,最早的基本上采用的是调制放大器,有机械调制器,这个很古老,有场效应管调制器,数字电路组成的调制器,其他的调制器用的很少。稍后一些毫伏表,采用了温飘很小、稳定性很高的运算放大器比方说一种叫做OP07的芯片,再就是采用调制型运放。你这快表由于采用双二极管检波,一只管子负责刻度线性补偿,电路要复杂一点,内部的放大器可以采用运放,也可以采用专门的数字电压表芯片。

现在的一些高档的毫伏表,特别是那些数字读数的,刻度的非线性电路中可能使用了80系列单片机,通过软件来修正检波的非线性。这种修复的确会有难度。

要是拆卸掉,不妨将内部的面貌拍下照片贴上来,也好让大家见识见识,不过,我不推荐你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