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L1019最简洁应用

楼主(2017-10-24):
实测音频输出1 Vpp,用LM386开大音量发生啸叫,改成一级射随代32Ω+32Ω手机耳机,声音震耳。

网友:
电源进LM386再用LM317稳压到8V供高频头就不会啸叫了。

楼主:
记得手里还有几块7808,改天找找。

网友:
调谐电压的输出能力有多大?手上没有合适的指针表表头能不能用led的表头(两线的不是三线的,得用测量电压取电)

网友:
补充一下是问的场强指示可不是调谐的,调谐的是多圈电位器输出电压肯定带不起led表头

网友:
用一只LED串一只1k电阻指示场强,驱动LED表要加射极跟随电路。

网友:
稳压块效果不好

网友:
楼主的标题不对,害我琢磨了半天,应改成DBL1019调幅高频头的最简洁应用

网友:
我也有DBL1019调幅高频头,有时间试试。

网友:
8楼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被误导了,寻思了好长时间。

网友(2017-11-30):
这个高频头不错!我准备做个复古的中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