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创新SB0550EP X-Fi Elite Pro 7.1声卡吗,说说感受

楼主(2017-10-24):
最近想在电脑上装一块独立声卡,找了半天也没有适合的,见有人推荐使用创新SB0550EP X-Fi Elite Pro全能之王 创新7.1 X-FI 声卡,也不知该声卡的性能如何,来这里问问各路英雄前辈,先谢谢。

T27N8SXp8aXXXXXXXX_!!34409247 (复制).jpg
TB2.GlVbcr_F1JjSZFoXXbVRXXa_!!34409247 (复制).jpg

网友A:
功能多,电影,游戏,重现较好。
听音乐偏清丽,
与CD机比差距稍大。

网友:
没用过这个声卡,但用过MAYA 声卡,用过火线盒子,感觉跟主板放出来的声音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多,电影,游戏,重现较好。
听音乐偏清丽,
与CD机比差距稍大。

这个算是老声卡了,发售时间好像是2013年,当时与外置机SB0510配套售价高达2K多,如果解析效果还不及CD机哪里还会有那么多发烧友追捧,这也不好解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是老声卡了,发售时间好像是2013年,当时与外置机SB0510配套售价高达2K多,如果解析效果还不及CD机 ...

我们要理解的是声卡与CD的不同;
CD为专门的音乐播放器,声卡要完成与电脑相关的各种功能,为游戏提供音场架构,为电影提供5.1,7.1等解码,为听音乐提供解码;
在这里讲的是功能,音质只是其中一部分;
再讲解码:
  在电脑中解码,独立声卡的硬解与电脑的软解没有本质区别,其解码方式是相同的,不过是一个由声卡芯片完成(硬解),一个由CPU完成(软解;电脑是没有解码芯片的);其解码后的数据流是同方式的;CD不存在文件解码问题,CD格式本身就是读取数据流的,所谓CD解码不过是按时间记录进行数字--模拟转换;
   差距在于集成的数字--模拟转换这一块太烂,音质损坏太大;而且不能提供各种强大功能,独立声卡在数字--模拟转换这一块要比它好多多,音质改善提升明显;CD将更多的成本加在了数字--模拟转换及后放大这一块。
   术业有专攻,CD是为音乐播放而生,声卡是为多媒体而用;
   所以:同档次下,声卡不能与CD机相比。
不是说声卡不好,二是看取向,HIFI,还是多媒体;

网友:
我也用过一个创新的400的声卡,但是感觉不出啥效果,木耳

网友:
几百元的声卡以前也买过,但效果真是可有可无,还不如外置声卡更明显。

网友:
好久不用独立声卡了。。。。。

网友:
看接口感觉是比较老了

网友B:
我用过创新0560,明显比板载声卡层次清晰,讨厌的交流声也没有了,但缺点是这声卡对WIN7支持不好,装驱动费事,所以嫌麻烦有几年没用了,如果用XP系统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创新0560,明显比板载声卡层次清晰,讨厌的交流声也没有了,但缺点是这声卡对WIN7支持不好,装驱动费 ...

        创新 SB0560 是USB外置声卡,适合于简易台式PC和笔记本PC使用,音效应该能够超越板载集成式声卡才对。但相比SB0550可能还是要差一个档次的。

网友:
你这个是多声道输出的,还不如主板数字输出,拿AV功放来解码

楼主:
创新声卡有最新版本出品吗?有谁知道。

网友(2022-05-25):
喜欢的人爱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