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的素质

楼主(2017-10-24):
前段时间弄了汽车音响,就把家里十几年前的垃圾音箱翻出来试音,一看十寸的低音防尘罩凹陷下去了,暂时不管,接上功放一听,虽说是垃圾音箱,毕竟尺寸在那,也不是很差(相对车上的6.5).打开音箱里面看,居然没有分频器,在高音上串了颗电容。弄了一个0.7的空心电感,串在低音上面,做一阶。低音下潜明显,不过有点吃沙地红薯般的,不顺滑。难受,马上取下电感,试着在功放加滤波电容,用了一个1万5UF的大水塘。接上听,低音又下潜了一些,还是不太舒服,总之不满意,又取下来。没事用双面胶把喇叭防尘罩粘起来,复原百分之九十。接上一听,低音比以前好很多,这次是低音依然下潜了一些,但是比前两次顺耳。全部是感觉,没有仪器。结论就是喇叭本身的素质比后期进补强很多,不是一回事情。

网友A:
真理呢

像以前瞎折腾不如成品音箱

网友B:
这个好像和喇叭没有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理呢

像以前瞎折腾不如成品音箱

你说的对,折腾过后,只能让声音变坏,能感觉好也就是一时的感觉而已,最终都不会超过原有设计,只是现在没事的时候瞎搞搞,我也知道没那技术设备,享受的捣乱的过程。淘宝上买了很多电容,其实都不晓得真假,自己哄自己玩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和喇叭没有什么关系吧?

跟喇叭关系大,我开始也觉得防尘罩跟音质不沾边,都不想管他,结果用双面胶粘起来,基本上复原后,声音变化很大的。下潜了,柔和了

网友B:
,试着在功放加滤波电容,用了一个1万5UF的大水塘。接上听,低音又下潜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在功放加滤波电容,用了一个1万5UF的大水塘。接上听,低音又下潜了一些

我就是说加了滤波电容,声音下潜了跟后来弄好防尘罩声音同样下潜了,但是,前者感觉低音成团,弄好防尘罩声音下潜反而感觉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在功放加滤波电容,用了一个1万5UF的大水塘。接上听,低音又下潜了一些

基本上复原的防尘罩

复原的防尘罩

复原的防尘罩

网友C:
防尘罩可有可无,对低频影响不大,我怀疑你线圈是不走位了

网友D:
如功放没问题声音不柔和多是喇叭碰圈擦圈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尘罩可有可无,对低频影响不大,我怀疑你线圈是不走位了

谢谢你,我只是感官上觉得,防尘罩凹陷的时候和复原之后对比,明显复原之后声音下潜和柔和了一些,凹陷的时候低音发硬,当然不是很多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功放的电路输出端到机箱的喇叭接线柱这段线估计只有十几厘米,用的竟然是小排线,这种情况会影响音质吗,有没有必要换好一些的喇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功放没问题声音不柔和多是喇叭碰圈擦圈什么的

防尘罩复原之后,声音柔和多了,麻烦看看11楼的问题

网友:
小线径带大动态低频是不可取的,最起码也要一平方线径以上。要不那些动辄一百几十一米的音箱线有何用?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你功放里面的线径小,那么就有俩可能,其一,你功放是小功率的功放,所以带大低音没力,其二这功放很山寨,只要会出声音就敢投放市场卖的那种。

网友C:
说实在的,十寸低音,没150瓦的实际功率,是推不出效果(东芝管要边四个,大三肯要两个以上的板)。还有就是你测试时是裸喇叭测,还是放箱体测。这两方法测,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十寸低音,没150瓦的实际功率,是推不出效果(东芝管要边四个,大三肯要两个以上的板)。还有就 ...

你的意思就是哪怕只有几十厘米的细线都会影响音质对吧,必须换掉。我上午换了看看,下午跟帖。
功放是数字功放,肯定不是好东西那类型,我没事弄着玩,一点一点的感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十寸低音,没150瓦的实际功率,是推不出效果(东芝管要边四个,大三肯要两个以上的板)。还有就 ...

那个排线不能换,长度只有12cm,但是用300支的喇叭线焊太硬,容易折断。用100支的线换,貌似就没啥意思。插座还是包围型的。无视了。
另外你说10寸喇叭要大功率推,其实小功率推大喇叭声音柔和,细腻度肯定不是很好,随便玩玩,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用数字功放就不要去考虑什么质感了,就听个响!

网友(2017-12-01):
学习了,喇叭要有大功率功放推,才有好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喇叭关系大,我开始也觉得防尘罩跟音质不沾边,都不想管他,结果用双面胶粘起来,基本上复原后,声音变 ...

未修复前可能音圈擦边,修复后不擦边(磁铁芯)了所以声音明显改善了。

网友F:
防尘罩的问题应该是瘪下去后碰在磁极铁芯上了,造成喇叭顺性下降,低频响应变差。用胶条粘起来后不碰了,低频响应就变好了,失真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婚姻一样,这东西也讲门当户对,音源、功放、音箱得在一个档次上,哪个地方出现短板都不好。

嗯,赞同你说的,搭配很重要,还有就算素质差不多,特色差别大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修复前可能音圈擦边,修复后不擦边(磁铁芯)了所以声音明显改善了。

肯定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防尘罩的问题应该是瘪下去后碰在磁极铁芯上了,造成喇叭顺性下降,低频响应变差。用胶条粘起来后不碰了,低 ...

对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一个低音单元最近也擦圈了,对音质影响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