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55录像机状态开关清理

楼主(2017-10-24):
机器播放时有时会自行卸载停放,进带时有时不能加载,磁带仓控制器已清理过,估计是状态开关接触不良,
拆下状态开关清理后,机子恢复正常。

▼先卸下压带轮组件,以便下一步方便操作

网友:
就是氧化,变压器油弄进去来回几次好了,长时间不用的电器按钮不好用,就多按几百下,直到完全可以用

网友A:
高手,我有4台f55,尚都没问题,等出这类毛病了就这样办;
松下的录像机感觉还是不错的,相比之下夏普的录像机就比较好出这类问题了;

网友:
深度打理,要费点功夫哦

网友B:
当时较为经典的录像机。

那个年代我花4000元买的录像机,现在睡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时较为经典的录像机。

那个年代我花4000元买的录像机,现在睡觉。

隔断时间就拿出来用用,要不里面就容易出现楼主帖子里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断时间就拿出来用用,要不里面就容易出现楼主帖子里的故障;

录像机有三台(其中别人送一台),当时都可用。
磁带早就发霉,现在也没什么用,没抱希望现在还完好。
留着只是怀旧(与工作和爱好有关),等着哪天后辈当垃圾扔出去。

网友:
学习了,机器里面很新。值得收藏怀旧。

网友:
家里好像还有台配件机器F55的

网友:
楼主的齿轮定位办法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有4台松下的录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较为经典的录像机。

那个年代我花4000元买的录像机,现在睡觉。

4000在当时得一个人的工资不吃不喝才买得起。

网友C(2018-07-07):
楼主怎么拆的压带轮,详细说说,最好上图,谢谢楼主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拆的压带轮,详细说说,最好上图,谢谢楼主大哥

拆下压带轮支架上面的定位塑料小件→取下压带轮支架

网友(2018-09-04):
东洋技术很耐玩,舌不得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我有4台f55,尚都没问题,等出这类毛病了就这样办;
松下的录像机感觉还是不错的,相比之下夏普的录 ...

兄台,有4台出一台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压带轮支架上面的定位塑料小件→取下压带轮支架

谢谢楼主大哥,谢谢,楼主大哥热心肠,好人一枚

网友D(2019-06-28):
楼主好手艺,实在羨慕,也坏了二台F55,但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实在羨慕,也坏了二台F55,但不敢下手,

F55有电路图好修的,就是机械部分有点复杂。

网友:
当时较为经典的录像机。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9-07-28):
好几台F55挂了,沒弄好一台,等天凉了再试试手气。

网友E(2019-08-28):
这事我经常干,录像机、卡座,LZ手工不错,就是焊宝上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事我经常干,录像机、卡座,LZ手工不错,就是焊宝上多了

楼主的焊锡含铅量高,焊点不亮、不美观,再说也确实太“实在”啦,焊点搞那么大。

网友E(2019-10-09):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焊锡含铅量高,焊点不亮、不美观,再说也确实太“实在”啦,焊点搞那么大。

兄弟错了,无铅焊锡无光泽,之前的含铅焊锡熔点低,焊点光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错了,无铅焊锡无光泽,之前的含铅焊锡熔点低,焊点光亮

哦哦,使用无铅焊锡丝,需提高烙铁温度40度左右,焊点一样光亮,仅是略显黄色光泽而已。当然,各厂家配方不同、各人手法也不尽一样,焊接效果当然会有区别的······

网友:
这种氧化很常见,处理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我想有个想法,用汽车化油器清洗剂,等买一瓶回来试一下看看

网友(2019-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