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呐!!

楼主(2017-10-24):
自己喜欢电子这块东西,平时喜欢折腾电子的东西,一般都是坏的东西能折腾好,我属于野路子一类的爱好者,没有正规学过,但一般的电子元件工作原理知道,最近迷上胆机了,想自己折腾一个,但发现自己看不懂电路图啊,知道图上每个图形代表什么元件,可无法转变成实际焊接,苦恼啊!我该如何是好呢?求过来人指导指导    注:我赖好也是大学毕业的,一般的物理电路知识,欧姆定律什么的都知道,只是图纸转化成实际施工就蒙圈了

网友:
找几本老的电工学书看看。一些常用常见的原件符号用途要记住。
做胆机常用的电子管型号用途要懂,管脚接线要分清,最好有电子管图集。

说到底,还是实践少了,多动手,先做简单的,由浅入深,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
你有这样的基础,想学电子管并不难,需要恶补电子管知识,几十年里胆机变化不太大(和半导体相比),买一些二手机芯自己折腾,X宝上二手胆管机芯不不是太贵,操作时注意里面的屏极高压。

网友:
抛开半导体理论再学习电子管己经成功跨出了一步

网友:
晶体管和电子管线路图除了电子管其他元器件的符号都差不多

网友:
电子管的线路和电气类的有点相似,我也蒙圈,请教一些专业的老师吧

网友:
请教一些专业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