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了台电脑

楼主(2017-10-24):
前几天出门,在楼下的垃圾车里检了台老电脑,清除里面尘土,检查部件只缺硬盘,AUSU P5P2L-E主板,945芯片组,CPU3.4G,2G内存(两条双通道),显卡GeForce 7600,DVD刻录机,电源是假货,没敢直接通电,更换自己的长城电源,开机正常,安硬盘装系统,完好运行,进一步试E5200(45nm)的CPU,能点亮,CPU报错不支持,插单条2G内存识别,插两条2G内存识别3.4G,不支持4G。有坛友用此主板升级45nmCPU和4G内存成功的,多谢告诉方法。

假电源,直接拆了,就风扇还行。

散热器铜芯

主板,机箱。

补充内容 (2017-10-24 22:18):
是ASUS华硕主板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楼主:
配置老了,AUSU 主板还行,前用户的假电源,使电脑无法使用,看样子也放置很久了,最后扔了,应该是刚扔,就碰巧被我检到,我还能利用。本还想上E5200(45nm)CPU,4G内存,看来不支持。

网友A:
散热器还不错,装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还不错,装64位系统

不支持4G内存,装64位系统不好发挥性能?

网友B:
945芯片组的也太老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945芯片组的也太老了点

是老了点,否则人家也不会扔,查了只支持65nm双核,准备装个WINXP、WIN7双系统。

网友:
华硕主板总体来说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如果懒得升级主板BIOS(有很大风险),就选择个E6540,6550,6600,6700,6750,6850系列65nm CPU,core2 duo  4M缓存,比E5000 , 6000系列的奔腾CPU只强不弱。

网友C:
4G内存,32位系统只能识别3.4G剩下的600M可以做虚拟硬盘,然后把一些临时文件,浏览器缓冲文件放在里面,可以加快系统运行速度

网友:
还有这好事啊 我咋捡不到啊!!!!!!!!

网友:
我们这边像这样2代的机子都是交给收的  不缺部件一律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内存,32位系统只能识别3.4G剩下的600M可以做虚拟硬盘,然后把一些临时文件,浏览器缓冲文件放在里面,可以加 ...

开机BIOS只能识别3.4G,不是进系统。按理主板上有4个内存槽,单槽能识别2G,4个内存槽应该8G,945芯片按双通道至少4G,网上查到升级BIOS0904版支持4G,已官网下载,有空再折腾试试。

网友:
电源虽小,作用挺大的。按说配了独显,当年也是好的电脑,电源估计被坑了

网友:
目测电脑主板蛮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