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帮忙,理想61-497万用表问题请教,先谢啦

楼主(2017-10-24):
       新收到的理想61-497万用表,故障现象是:=1.电阻档显示测量均正常;2.频率档显示正常;3.交直流电压档没有数值显示,测量也没有反应;4.电流档显示‘PROBE’并有报警声。其他:面板上各按钮操作功能都正常,显示屏正常,档位转换开关正常,拆机看控制板较新且没有维修痕迹,也没发现有损坏的原件。还请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在下万分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导,现已经确定第4项就是表笔位置插错提示,但其他故障依旧,也就是说除了电阻档和频率档正常外,电压档和电流档均没有测量值显示,继续寻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流档可以测量 不?

这个表我曾经使用过,功能太多感觉很繁琐,后来出给喜欢的坛友了。

你好,感谢帮忙,现在还是电压档,电流档都没有测量值显示,也不报警。

楼主:
继续寻求帮助

网友B:
一般数字丧,直流电压电流电阻公用运放,所以电阻档正常则相应功能也正常。如果直流档运放坏了,交流功能也就不正常。你这表不知直流档应不是共用运放,可在直流电压电流档位,测量相应运放的电源电压,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来判断运放好坏,八成要换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7修好没?
想要说明书的话加我QQ

你好,非常感谢帮忙,现在还是老样子,最近比较忙也没静下心来弄。说明书很需要,可惜QQ很长时间没有用了,忘了密码,有链接的话最好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数字丧,直流电压电流电阻公用运放,所以电阻档正常则相应功能也正常。如果直流档运放坏了,交流功能也 ...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也怀疑是运放的问题,最近有点忙还没仔细琢磨,以后有问题多向您请教,再次感谢!!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表,你的故障现象建议更换核心小板上的AD7799,和主板上按钮键盘挡住的,AD8542 运放。
这种故障一般是用错档位照成的,很有可能会造成主板上电路切换的模拟开关CD4503损坏。更换IC后会有一些精度损失,就可以参考论坛里的高手给出的校准数据地址修改eprom数据(没有这方面知识还是不要妄动)实在修不好就出给我维修备用机吧,正需要一个底板。 祝你好运

楼主(2018-01-03):
继续求助,在各位老大帮助下终于弄明白了,我的497是那种所谓的特别版,小板上缺AD7799和旁边的一个基准,还有一个C308电容,现在准备网购,问题是不知道基准芯片的型号,还有那个电容的数值,还请哪位老大有这块表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多谢了。

网友(2020-02-26):
引用 网友A:
497修好没?
想要说明书的话加我QQ

你好!能不能发我理想51-497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对不起了,本来是在电脑里存着的,后来换SSD硬盘,就把那个机械盘送人了。

没关系,我再找找。这款表您用过,您觉得怎么样?精度?抗干扰?和FLUKE的哪款表有得一比?我看到38度上您出表的帖子了,240元,感觉满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497花里胡哨的功能太多,可能是我们不会使用吧,不过玩个新鲜还是蛮不错的。和福禄克哪款比较这还真 ...

都有fluke啥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B+  F111 F117  F179 F87 F189 F302  F319,台表有F8050A  F45.
17B+和117卖了。

够全的。117不如111吗?您卖的是117,却留了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117那造型,留111是当炮灰表用 小巧,安全有保证。主打179,其他的都供着

117卖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7是公司发的工作用表,基本全新,记得卖了600多不到700元。

一般在哪里出呢?38?本坛?咸鱼?或者哪个地方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