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做天线

楼主(2017-10-24):
废旧的电磁炉多得是 ,拆 下线圈,拆除磁钢,做一个天线,这个线圈是铝线的 ,用四个组成十字架做天线,效果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的天线是编织线,发 射 天线与波长有关,接收天线要接收不同的频率,波长不确定,长比短好,

发 射 天线当然与波长有关,我指的长天线主要指的矿机中波天线。

网友A:
其实城市我实验过很多种天线,最简单好用的还是拉一根长天线,当然越高,越长越好!为了隐蔽可以使用细的漆包线,不易被人发现。

网友B:
今搞了四个线盘按楼主说法试了,收不到,我住二楼,不知是否与这有关?

网友:
在你的帖子写字窗口的右边,有个照相机的图型,点它,跳出的页面,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和文档,选点这个"文档",然后跳出来的是你手机中的照片,要发哪张就点一下,最后点回复,就可以了?

网友:
等待图片。

网友:
如果有实物图。有线路图。就更好理解了。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还真的没有想这样弄过

网友C:
怎样连接上个图看看.

网友B:
请问,是用作矿机天线吗?下次找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用作矿机天线吗?下次找几个试试

就是做矿机天线用,相当于蜘蛛网天线,早期的电视台发送天线就是蝴蝶 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连接上个图看看.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用手机发照片,人老了要向你们学习玩手机,我有很多照片想发给大家看看,求助各位教教我。

网友:
你是如何做的,请拍个照片传上来。

网友:
呵呵!我也不懂,都是老家;

网友:
刚点照相机后,会出来一个页面,先要取个"题目,还要写一部分内容文字,再点照相机图型,才会有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和文档,不取个题目和没有内容文字,照片发不了的?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好了,可以仿制一个试试效果!

网友:
没有图片,

网友:
如何做的,请拍个照片传上来

楼主:
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蜘蛛网的天线,废物利用,过去是一个现在用四个,要注意每个 线圈只接一个头,  每个线圈接两个头成闭合回 路不适应 中波 ,  四个线圈对不同方向,提高效率,谢谢 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搞了四个线盘按楼主说法试了,收不到,我住二楼,不知是否与这有关?

现在城市高楼太多信号差,我用场强仪测量过,楼上下相差20db,特别是小区内几乎测量不到信号,天线的架设要选择视野开阔的地方,这是教科书上写 的,实践中我们只能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城市我实验过很多种天线,最简单好用的还是拉一根长天线,当然越高,越长越好!为了隐蔽可以使用细的漆 ...

最好的天线是编织线,发 射 天线与波长有关,接收天线要接收不同的频率,波长不确定,长比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