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4胆机

楼主(2017-10-24):
各位大神:打算做一个6N2+6P14的胆机玩一下,但是本人不太懂电子管的这些,特地画了一个电路图,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有啥问题,哪里有问题。谢谢老师们了。

机器布局如图所示:

后面进线如图所示:

网友A:
6Z4一边一个?接线很麻烦的。

楼主:
电路图是PDF格式的,图片实在看不清,论坛对于图片大小有要求。

楼主:
请老师们帮忙检查下电路图是否有问题,拜托了。

网友B:
还不如网上买个套件装装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追求完美对称的做法很不可取。最好还是4007整流,简单效果好。

网友:
电子管的位置改变一下,就好看一点。即:6P14放两边,中间放两只6Z4,第一排放6N2。

网友C:
电路问题很大,建议楼主找个成熟的电路做。

粗略看了一下,6N2一边缺个屏极电阻,6P14两个都没有栅极电阻。,等等吧,这图新手做够折腾的

网友D:
楼主是左撇手,如果不是后视图常规应是右边是电源进线。

网友:
觉得6Z4的摆放位置不太合适,应该放在电源变压器前面

网友E:
强烈建议做推挽!
强烈建议做推挽!
强烈建议做推挽!
多极管单端机器,如果不用深度负反馈,想把总谐波失真控制在5%以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楼主的图用了三极管接法可以显著改善失真,但输出功率却变得小得可怜.
而且该电路图中6N2的6脚缺屏极负载电阻,两个6P14的栅极缺栅漏电阻,直接照图装肯定不响

网友F:
这电路图画得超乎想向

网友:
打开电路图看了一下,这种图太难看了、看不习惯也没仔细看。
按网友jupeter所说,如果6P14没有栅极电阻的话,开机6P14立刻就会红屏,导致损坏!
所以说还是找成熟的电路图为好。

网友:
还是建议套件,6P1/6P6都好

6P14可以作为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建议做推挽!
强烈建议做推挽!
强烈建议做推挽!

谢谢  我在好好看看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建议做推挽!
强烈建议做推挽!
强烈建议做推挽!

推挽输出有可以参考的电路图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挽输出有可以参考的电路图么?

这图我装过,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问题很大,建议楼主找个成熟的电路做。

粗略看了一下,6N2一边缺个屏极电阻,6P14两个都没有栅极电 ...

有具体点的 参考电路图么? 我看论坛的图 都有很多内容没画完整,或者跟我想要的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Z4一边一个?接线很麻烦的。

我是打算pcb做的,没打算搭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图画得超乎想向

应该怎么修改 麻烦具体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网上买个套件装装玩玩就可以了

因为不懂,所以一步步来,错误总是难免的,但是我相信最后也会变好的,毕竟论坛有这么多热心大神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左撇手,如果不是后视图常规应是右边是电源进线。

嗯嗯 这个问题我考虑一下,不过我这个图是从后面往前面看的。所以220V AC电源输入在左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pcb做的,没打算搭棚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问题很大,建议楼主找个成熟的电路做。

粗略看了一下,6N2一边缺个屏极电阻,6P14两个都没有栅极电 ...

嗯  确实是存在不少问题,还需要多请教老师们。

网友G:
我正准备组装台6p14单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正准备组装台6p14单端机

有机会一起探讨一下 我是新手 不懂这些的。

网友H:
没有看到楼主的图,如果是三极接法,下面电路很容易成功,4.7K负反馈电阻需经过调试确定,扼流圈可以使用2~4H,100M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有看到楼主的图,如果是三极接法,下面电路很容易成功,4.7K负反馈电阻需经过调试确定,扼流圈可以使用2~ ...

不打算做单端的,不知道有什么功率大一点的管子直接代替6p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打算做单端的,不知道有什么功率大一点的管子直接代替6p1

6L6G。########

网友:
家用做白老师的很不错 大功率费电又吵邻居

网友:
电子管的我没玩过,我在想为什么输入端为什么没有耦合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做到合适就行了!毕竟现在生活环境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图我装过,效果很不错

请教一下,图中的6N1如果换为6N4(12AX7)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图中的6N1如果换为6N4(12AX7)效果会怎么样?

不能直接换,要换6N4的话,第一级和倒相级的电阻都得重新计算.

网友:
从楼主布局图来看,应该是一个单端电路。

网友J:
最好取消两个6Z4用晶体管整流,电源变压器远离输出变压器最好。三个变压器摆放品字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好取消两个6Z4用晶体管整流,电源变压器远离输出变压器最好。三个变压器摆放品字好看。

不用6Z4 感觉电子管很少,不好看。。

网友J:
主要还是要看耗电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用6Z4 感觉电子管很少,不好看。。

简洁至上,也是一种发烧理念。廉价管小胆机晶体管整流就很好。甚至可以不用扼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简洁至上,也是一种发烧理念。廉价管小胆机晶体管整流就很好。甚至可以不用扼流圈。

恩恩 可是电子管太少的胆机 看起来光秃秃的 不显得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要还是要看耗电

功耗怎么算?

网友:
各管总功耗相加 再加百分之二十,稳当。(铁芯变压器)高频开关电源各管总功耗相加再加倍。

网友:
建议你去higidiy论坛找,里面有好多成熟的电路图。。。避免了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直接换,要换6N4的话,第一级和倒相级的电阻都得重新计算.

因为管子的工作点不同所以相关位置的电阻需要重新调整计算,这个我清楚。我只是不大清楚作为推动管的时候,两个管子所表现出来的功效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异同?还请不吝惕教!

网友:
不懂,努力学习中

网友L:
6N2出不了好声,换6N1 6N3 6N8P 6N11 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6N2出不了好声,换6N1 6N3 6N8P 6N11 都好

为什么 有什么说法?

网友(2017-11-24):
也想动手搞一台这样的机子,也是觉得用6Z4好看,用1N4007总觉得少点儿胆味。

网友:
6P14用三极管接法,还不如用6P1。浪费了6P14的设计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