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士功放机

楼主(2017-10-25):
近日买了一台马兰士sr4200功放机,声音感觉还没有我的旧机sr66好听。收音时自动不停机,手动到很好,而且很灵敏的样子。准备调中周,打开盖子,竟找不到一个中周。只是天线进来一个封闭的高频头。请问各位师傅或有此机的师傅,这机要调哪儿。

网友A:
是不是数字锁相环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数字锁相环电路的。。

我也搞不清楚,也可能是第一次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中周,就肯定有陶瓷滤波器

会是陶瓷滤波器有毛病,我来看看。

网友C:
楼主功放系统应该是没有炮,我的是SR4300,搭配DIY的双12寸炮很猛的,感觉LR前级输出的 低频被切过,我用这个功放前级输出接大功率后级也 推不出什么低频,设置里喇叭为大,一样也没有感觉,但是搭配上炮以后,就很好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功放系统应该是没有炮,我的是SR4300,搭配DIY的双12寸炮很猛的,感觉LR前级输出的 低频被切过,我用这 ...

我用马兰士sr66没有炮时也挺好的。

网友:
手动吧,基本搞不定

楼主(2017-12-31):
该收音自动搜台已调好,就在高频头里。这帖子就此结束。感谢各位师傅,网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