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用混频器SBL-1的体验

楼主(2017-10-25):
这几天,反复弄了我的调谐高放和SBL-1混频。理论上,SBL-1二极管环混频由于需要7dbm约1V多的本振输入,吓退了很多收音机DIY爱好者。

我的实验成果是,我的收音机本振输入SBL-1的电平约为450毫伏VP-P.用毫伏表测是145毫伏RMS左右的电平。

这样的本振电平输入,收音机能正常接收,灵敏度很高了,没有发现由于用了SBL-1而造成的灵敏度低的现象。

实际照片看下面。

由于我这个收音机用SBL-1做混频,在本振电路上当然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个代价绝对是值得。

收音机的音质和清晰度大幅变好,可以这样说,听了用SBL-1混频的收音机,其他平常的混频收音机再听已经索然无味了。

手头上有2个成品收音机,海燕T241除了蓬蓬声胜过,其他都一无是处了。

和德劲1103收音机对比,我这个dIY的收音机灵敏度和它相当,音质和选择性都感觉比它优良,这得益于我DIY收音机的调谐高放和模拟方式。

德劲1103的背景噪音很难受,特别是调电台的时候。

我这个DIY收音机调谐到无台处,如停电般鸦雀无声,怀疑灵敏度低了,但和德劲1103收音机对比,不低了啊。

SBL-1做收音机的混频绝对是好选择!

强迫症的我,隐隐约约感觉在中波收音机频率的低端,音质有稍许变化,怀疑是SBL-1的响应频率在1兆以上造成,所以,又去淘了2块SBL-3,这个
频率响应更低,完全满足中波收音机的混频要求,有待到货后测试。

这仅仅是中波,真正能让SBL-1发挥作用的是在短波波段,期待吧!

----连夜画了块调谐高放的PCB和场管中频PCB板(求版设计的电路),已经委托坛友帮我制作PCB了。

音质,灵敏度,背噪全面超过老收音机的是我这次的目标和追求,相信一定能成!

网友:
一直想用二极管环混,无奈太贵,一直都在折腾NE602A无它,只因它是在太便宜,单价3毛五,用在二次混频级或者调制级太合适了。至于信号过载问题,只能用电位器衰减,看来要试试这二极管环混才行,看是不是有短波的味道

网友(2018-03-06):
关于+7dBm的本振电平,各位在谈论的时候并没有过多注意,不过现在看来多数人都不太清楚这个+7dBm本振电平是怎么来的。

一个信号的二次谐波与另一个信号的基波差拍后产生了新的频率,称为寄生信号,这种信号的产生就叫做三阶互调失真。

混频电路在对两个信号进行混频的时候,若输入信号大到可与本振信号的某个百分比相比拟时,就会产生三阶互调失真。如果提高本振功率,三阶互调将会减小或者消失,因此对于近场强信号的肖特基环形混频器,通常都将本振信号的功率定在+7dBm,它的电压相当于0.501Vrms,这个电压的峰-峰值能够可靠地将两个串联的管子充分打开。

三阶互调失真的发生定义为混频输出线性产生-1dBm压缩时的点上。-1dBm相对于本振信号的幅度比例大约是79%,即输入射频信号在0.398Vrms时产生三阶互调失真。这个值已经非常大了,大到只有在广播电台的发射天线边上,才有这么大的信号强度。本振选择高的功率就是为了降低三阶互调失真的产生,用硅管可以再提高3dB的功率容限,加倍的串联则再可进一步提高3dB。但这样做的同时也要相应提高本振功率,最多可有+13dBm的本振强度。

以上数值的计算基于50欧系统。

网友(2017-10-25):
俺等着瞧...

楼主:
L大你稍等,有成果就向你汇报

我的中波天线就是用你的帖子里说的大环天线,在一个直径1米的铝管里穿里一根导线,左右接收音机的天线输入。

没有用平衡不平衡和9:1的阻抗变换,天线方向性很强,等收音机调试好后,再弄天线。

天线应该是收音机最重要最关键的核心组件!

网友:
多少钱sbL-1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多做几块pcb板子转卖给我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多做几块pcb板子转卖给我两块?

这次是先各制作了一块检验我画的PCB 有没有问题,待测试没有问题,就交工厂制作,工厂一般至少10块起做,应该会有多余,请您经常关注这贴,制作时你告诉我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是先各制作了一块检验我画的PCB 有没有问题,待测试没有问题,就交工厂制作,工厂一般至少10块起做, ...

好的,谢谢!

楼主:
淘宝上的,十来元一块。

网友:
适当提高本振应该还能提高灵敏度。把本振提高到7dBm不是很难,就是不知道如果用高噪声的管子做本振放大会不会影响灵敏度?看有些频谱仪上就是用的高噪声系数的MMIC来做放大。

网友B:
SBL-1频率高了,用SBL-1-1就合适了,另外我记忆中7dbm 对应的电压应该是0.5V ,而不是你说的1V多,所以你本振0.45V 的输出只是低了一点点,所以你才会觉得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L-1频率高了,用SBL-1-1就合适了,另外我记忆中7dbm 对应的电压应该是0.5V ,而不是你说的1V多,所以你本 ...

是的,这个电平有说是需要1.414Vp-p,官方资料里说是要7dbm.但我现在的电平时0.4伏多VP-P.感觉也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平有说是需要1.414Vp-p,官方资料里说是要7dbm.但我现在的电平时0.4伏多VP-P.感觉也可以了。

你的SBL-3 是多少钱买的?我去年从一个广东卖家手里15元一只买了10只二手拆机的,买回来后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量里面四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发现各只管子有0.0几伏的差异,而且二极管的压降为0.4到0.5V左右,具体数值记不清了,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买的正品的DBM每个管子的压降都一模一样没有差别,而且管子的压降只有0.3V不到,所以我怀疑买到了假货,或者坏的,于是退了6只回去,留了4只作实验比较,另买了几只拆机的SBL1-1也是这种情况,估计也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BL-3 是多少钱买的?我去年从一个广东卖家手里15元一只买了10只二手拆机的,买回来后用数字万用表 ...

我的SBL-3还没有到手,也是10元一只在广东卖家那里买的,说的也是拆机件,不应该是假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BL-3还没有到手,也是10元一只在广东卖家那里买的,说的也是拆机件,不应该是假的吧?!

那你能不能麻烦你用数字表的测二极管档测量下你手上的SBL-1,看看里面四个二极管的压降是多少,以及四个管压降是否有差别?如果也是我上面说的那情况,就说明四个管子没有严格配对,这里也能用,下次大家也就可以放心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BL-3 是多少钱买的?我去年从一个广东卖家手里15元一只买了10只二手拆机的,买回来后用数字万用表 ...

我量了一下手头上还有一个SBL-1,二极管是严格配对的。

单个二极管的压降是0.255V,3-4脚,5-6脚。表笔正反都是0.5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