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信RP300数字调谐收音机无声维修

楼主(2017-10-25):
乐信RP300数字调谐收音机,调频调幅短波全收不到台,初步分析是调谐电压无导致。因为没有任何图纸资料,很盲目。查看德生数字调谐收音机图纸,以此参考,调谐电压升压电路类似,检查实物,发现整个电路无电压,是一个低值电阻开路,用导线短接后可以使用了。进一步想,电阻开路是电流大造成,根本原因还有待原件彻底损坏后再查并更换解决。

参考电路

参考电路

实际电路

实际电路

网友(2018-01-02):
这个不用纠结,就是这个电阻开路造成的故障。电阻自损坏的也不少,不一定非得外部原因损坏。

网友:
会不会是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