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一个d525上垃圾电源即烧,还好修复了,但

楼主(2017-10-25):
坛收d525主机,因2.5的内针,只有个12v1.7A电源。试机能工作但功率到31w以上。居然不烧电源。无其他2.5针插头,只好……

找个12v4A坛收5元电源,也没量。直接焊在机内。开机,完了,看到功率一开始正常,几秒就到55w,此功率应保护了。好啊。马上下电。

结果好了,主板烧了。忍着二次风险先去掉内存硬盘,上电加手摸,查一mos烫,居然不知该mos参数!

还好网友便宜买过几百个mos,P75N02。

换上,还是没反应,不甘心,再上电几次,居然开机!

好了,现上电即功率6w左右,很难启!发现若5.5w时即可启动! 说明还有问题。

烧的部分是12v转5v的,等于12v直接加在5v部分上。还好电源在55w时保护! 否则,以我水平绝修不好。

网友:
没图,没真相!图呢?

网友:
是不是你的垃圾电源纹波太大了

楼主:
对! 事后发现电源不加载时有打嗝,开始12.2v过会就打。所以用在精密用途上得先测下质量。

前段还烧了个itx板,修不好了,也是上电就烧。很怪。没用劣质电源。

网友:
来电图片看看什么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只有学习了,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看来还是先测一下垃圾电源,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
楼主撸过 几百个mos 好羡慕,看来得抓住机会

楼主:
100个9元加邮要不。😊 太多我也用不掉。

网友:
之前收到一个垃圾车载冲也是 直接毁了我的5s 从那以后就小心了

楼主:
奇葩的是从4针宫田口加电,未开机功耗2w了,这时能顺利启动! 注意我量过电源口和田字囗是相通的!  但今天安装了新xp,居然一进windows就不显示!但机器在运行,听到开机音乐。我要疯了。这机无法usb启动,bios无选项。另usb好象不太灵光。。估计12v加到5v上有影响。

网友:
垃圾电源啊,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