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个电阻怎么代换

楼主(2017-10-25):
下面是功放板的,两个带功率电阻怎么代换,手上只有五色环相差不多的电阻,不带功率的,有什么替换方法,谢谢

下面820和390欧1W的电阻

网友:
看电路板的颜色之前温度不低,这应该是去前级的稳压电路,可能由于市电电压略高压降过大引起,在排除无电路故障后,在确保稳压的情况下可适当加大阻值来减小功耗。

网友:
需要满足功率要求,可以用多个小功率电阻串并达到阻值和功率匹配。

网友:
1W的电阻,2个1/2瓦、4个1/4瓦电阻并起来就好

大功率更好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处理,去某宝淘吧,有些几元还包邮。自己不必折腾那么累

网友:
现在这种电阻应该好找的,功率不大,一般电器商店都能买到。

网友:
多个电阻并联得合适阻值就可以换了

网友:
废品站找旧板子拆。。。

网友:
只要阻值相同,功率太点更耐用!电子元件店有售!

网友:
阻值一样,功率稍大一点

网友:
您好,找个线绕电阻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功率大的电阻该烧下一级器件,换同瓦数的电阻。

回复严谨。。。。

网友:
1/4W的电阻可以 2并 2串,阻值刚好和原来一样。
4个 刚好就是1W。

网友:
电阻烧成这样估计下一级都有可能有元件损坏

网友:
某宝3元包邮的大把

网友:
如果其它元件没有损坏,那你的这2个电阻还是换成2W的吧,保险一些。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先别着急更换电阻,还是先把前后电路认真检查一遍,找到烧毁电阻的真正原因。

网友:
找出烧这两电阻的原因或故障点,并将其排除,然后用相同功率相同阻值的电阻换上,是最好办法!

网友:
体积差不多  ,功率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