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窝近10年的万用表终于复活了

楼主(2017-10-25):
泰坦9205是我刚学会维修时买的最贵的一个万用表,也是我用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当时花了120元买的。它坏了之后,我一直频繁的更换万用表,用了一堆了,但是便宜。直到去年买了一个福禄克15B。可是修冰箱,洗衣机把福禄克用的灰头土脑的。经过我的一番学习万用表的原理,决定先拿泰坦9205开刀。其他的一堆40多元的做工太差,只当配件了。
1.针对屏幕字闪烁不定,铲除鸡屎芯片,换ICL7106,开机字符稳定,测电阻、电压正常。
2.二极管蜂鸣档开路不归零,二极管无法测量,查保护二极管坏,更换之,OK。
由于维修时业余时间修的,跨度较长。图片不连贯。大家凑合看吧。
欢迎高手们赐教工具维修心得。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张图的维修思路能传给我吗,全套!手里有一个牛屎片的也不显示了,想买个芯片换上,对了怎么确定是主芯片坏

网友B:
楼主好运,保留十年数字表其视屏不变。我的好表,一年不用视屏全黑了。....

网友:
可以.修好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张图的维修思路能传给我吗,全套!手里有一个牛屎片的也不显示了,想买个芯片换上,对了怎么确 ...

就是二极管开路测量一直显示500多不变的,短路是蜂鸣且数字为零的现像。据图纸(是参考图纸,不是此机的原图)推测是保护二极管坏,摘下测量正负具在160欧左右,换之,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运,保留十年数字表其视屏不变。我的好表,一年不用视屏全黑了。....

一直在纸箱里趴着,所幸修好后,外面的黄皮也找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纸箱里趴着,所幸修好后,外面的黄皮也找到了

请问你换的是什么封装的7106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换的是什么封装的7106芯片啊?

icl7106,有人说这个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icl7106,有人说这个不好用

我问的是ICL7106是什么封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l7106,有人说这个不好用

普通的44脚贴片封装的7106,尺寸不合适,而看图,你的似乎尺寸与PCB板的尺寸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44脚贴片封装的7106,尺寸不合适,而看图,你的似乎尺寸与PCB板的尺寸很合适!

是啊,这个是十年前的东西,44脚的。现在的大都是40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是十年前的东西,44脚的。现在的大都是40脚

还是没说你的ICL7106,到底是什么封装啊??

网友A:
楼主,怎样确定是7106坏了,我有个890c十,接电闪一下二极管灯和屏上显一下1888就不显示了,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说你的ICL7106,到底是什么封装啊??

QFP44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样确定是7106坏了,我有个890c十,接电闪一下二极管灯和屏上显一下1888就不显示了,可能是哪里的问 ...

换开关试试

网友A:
这表开关在换挡盘上,别一个按钮开关是延时和背光灯开关,接电转换挡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开关在换挡盘上,别一个按钮开关是延时和背光灯开关,接电转换挡无反应

用示波器看数模芯片有无震荡波形,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无可能是电路没接通。
当然这也不是百分百的。具体看你怎么个维修思路了

网友:
救活一件老物件,心里特开心,祝福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表开关在换挡盘上,别一个按钮开关是延时和背光灯开关,接电转换挡无反应

先弄懂7106自检,还有他的基本工作条件,再下手.
反正我觉得只要不是刀盘磨了都好修

网友:
我也有坏的,有时间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弄懂7106自检,还有他的基本工作条件,再下手.
反正我觉得只要不是刀盘磨了都好修

请教高手大哥,7106如何自检?
就是测量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弄懂7106自检,还有他的基本工作条件,再下手.
反正我觉得只要不是刀盘磨了都好修

我感觉大神的图像特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样确定是7106坏了,我有个890c十,接电闪一下二极管灯和屏上显一下1888就不显示了,可能是哪里的问 ...

您这个表主芯片损坏的可能性极小!应该重点检查自动关机电路,其次检查与芯片自检功能相关引脚的外围电路元件。

网友E:
活着就要折腾,折腾万岁!花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修一个价值低廉的物品,这样的人值得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活着就要折腾,折腾万岁!花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修一个价值低廉的物品,这样的人值得敬佩!

看了许多大神的作品,我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生活不止,折腾不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许多大神的作品,我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生活不止,折腾不休

祝贺楼主修复成功!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祝贺楼主修复成功!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都是牛人啊

楼主:
我这算什么,小芝麻一粒。看矿坛好多大佬,玩转数字表,不在话下。

网友:
手艺不错,飞线法好。

网友:
知识就是力量 恭喜表活了

网友:
泰坦万用表是福克代工。做工一般

网友:
手艺很好的

网友(2017-12-01):
厉害啊,能换牛屎片。

网友(2018-01-22):
好 漂亮的数字表啊。我也环过一只  IC7106的 心片的,也成功,很不错的。

网友(2018-04-27):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运,保留十年数字表其视屏不变。我的好表,一年不用视屏全黑了。....

用一段时间还会好的,我的表也是有一段时间没用,修好后出现出现同样的故障,用了几天后正常了。

网友(2018-11-29):
楼主,最后一张维修思路是在哪个网站上搜索到的?能提供一点线索吗?谢谢了!

网友:
我的福禄克17b交直流正常,电阻不行,因轻度漏液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运,保留十年数字表其视屏不变。我的好表,一年不用视屏全黑了。....

是的,以前也是2块这样的表全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