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高手 鉴定这个 6.5寸同轴喇叭产地是哪里的

楼主(2017-10-25):
这个喇叭  做工不是很精细,但是音质很不错,用4个做了一对 哑铃式音响, 低音有力度,不混,听流行歌曲,音乐 DJ 效果都不错  和家庭影院音箱比,没有输过,影院箱子  分辨解析度不好,失真大 (喇叭的原因)声场定位不好,分频器产生相位飘移,,我做的箱子没用分频器,两只喇叭并联接在一起,直接 ,用功放推 。 可以不夸张的说    2000以内国产的箱子   随便比。  这个喇叭当时购买 时是   抵账的 商品    不知哪里生产的,就先买了4个,老板说有很多,有多少有多少 ,回去买了一对  惠威的 中密度板成品空箱体,铺设海绵  箱体底部加十字支撑,接上声源, 打开功放试音箱,播放熟悉的曲子,适当调整  里面的吸音材料,合适时 固定,效果好的 远超出我的想象,比以前做的  飞乐 音箱    还有成品的   南京音箱 好几十倍,喇叭看着一般朴实,音质不可小觑,  过两天想再买8个喇叭 做成  音柱 ,结果  一个都没了,老板说一个大户  全买光了, 挺遗憾。。。。。现在详情行家看看是那个国家生产的

网友:
JVC? MADE IN JAPAN?

网友:
看标应该是jvc的。日本的吧。8欧的汽车同轴喇叭。看做工应该很好

网友:
楼主大概淘宝开店的?
这种东西大部分产于广东;汽车喇叭;
为适应汽车震动,音圈与磁体间隙较大,不用分频器时则体现低音50HZ以上段较有力,下潜不行,衰减太陡,难以通过调整均衡;高音中段明亮,高段不足,低段不足,人声低段浑浊;
拆去电容改两分频器改善较大;频谱两头高,高音高段不足;
低音力量有力,高音尖刺,适合dj。
不适合家用;尤其与HIFI不是一回事。
不是不好,而是适合汽车罢了。

网友:
另外这玩意音圈用线较粗,散热较好,承受大功率不易损坏;大音量下瞬态恶化,人声恶化严重。

楼主:
本人 不是开淘宝店的 也是  上班一族,音响是业余爱好, 1987年-2008年  订的 杂志   《无线电与电视》,里面学了不少关于   音响方面的知识,1990年接触到   美国  佰威  调音台。bj雨过天晴
bj雨过天晴    朋友说的不错    低音下欠    有点欠缺      高端有些过于亮    CD 每一曲之间  音响有高频  嘶嘶声   说明喇叭分频点 选的过高  。
谈到  HI  FI   喇叭等级要高的多    ,200个喇叭选出一对    失真接近   声压一样   灵敏度一样 .......
这个JVC是大众化的喇叭   算是  稍好一点的  和  HIFI 比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 不是开淘宝店的 也是  上班一族,音响是业余爱好, 1987年-2008年  订的 杂志   《无线电与电视》,里 ...

拆去电容,加分频器,人声会变得清晰多,改善还是很大的。

网友:
JVC我有一对感觉没那么好啊,也是防磁的6.5寸背投拆的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各人听感不同,结果就不同

网友:
这个不是汽车用的,应该是电视机用的,或者中置的因为是内磁喇叭,同轴扬声器需要中音实际使用就加个中音就非常好听了应该是背投的

网友:
改造用于夏普777或者东芝983不就非常好听了?

网友:
咱是外行,感觉这个喇叭不怎么样

楼主:
箱子是  惠威的中密度板空箱子   喇叭孔径偏大,JVC喇叭小  不太合适, 装上用胶密封处理, 高音 喇叭省去  作为出声孔  下部出声孔填充吸音材料并加固,阻尼效果达到最佳状态后国定 。

网友:
汽车是4欧的.这个要是装到车上效果应该也可以

网友:
看上去像是小鬼子的,做工细腻。

网友:
10楼说的有道理,我也是认为是背投上用的,和电视机有点关系的喇叭通常都会扣上屏蔽罩

网友:
各有所爱吧,

网友:
山寨厂的汽车喇叭而已

网友:
不像是汽车用的,汽车上没有必要是内磁的,像是JVC的但是不知哪国组装的。

网友:
这是背投电视里的,我有一对跟你这一样的,jvc背投电视里面拆的

楼主:
拆过  兆维寸背投  喇叭  和这个差不多  不过中间不是  高音喇叭是个小纸盆,类似全频带喇叭 那种。

网友:
这是jvc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