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这个端子叫什么名字 FX1S 20 PLC

楼主(2017-10-25):
求助  麻烦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这个端子叫什么名字  FX1S 20  PLC    IO板与CPU板连接的端子。。。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都没在吗?

网友A:
你的图太小大家手不了!

楼主:
补图,,,,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图上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太小大家手不了!

图上来了....

楼主:
现在是IO与CPU板连接接触不好...需要更换,,,,

网友B:
是PLC吧,要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LC吧,要编程的

是的,,三菱FX1S 20MR 上下连接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三菱FX1S 20MR 上下连接有点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喷点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良喷点WD40

真的假的????

网友D:
输入输出端子,这东西很少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输出端子,这东西很少有坏的。

我查到了,,,是板对板连接器
  不是输入输出端子。。。
现在是接触不良,,,寻求最简单的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良喷点WD40

回头我试轻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

真的,摩托钥匙开关接触不良我就是喷的这个。它本身不导电留在钥匙孔里面也没关系,也不会影响触点导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到了,,,是板对板连接器
  不是输入输出端子。。。
现在是接触不良,,,寻求最简单的解决方 ...

要先看看是否是;所谓板对板连接器 与线路板焊接处接触不好,如果是的话用烙铁补焊一下,如果是输出线路板烧断,且断处被连接板压着,只有把连接板拆下再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看看是否是;所谓板对板连接器 与线路板焊接处接触不好,如果是的话用烙铁补焊一下,如果是输出线 ...

补了焊,情况未见好转,,,
我用牙签在每个接触点反复摩擦,,,40个点的,,上下80个点,,,反复摩擦,,,现在好了

网友D:
付款450元发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付款450元发货吧

没明白你的意思,,,帖子发错地方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帖子发错地方了吗?

奥发错了,刚才买了一个东西发你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奥发错了,刚才买了一个东西发你这里了。

看样子是得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了焊,情况未见好转,,,
我用牙签在每个接触点反复摩擦,,,40个点的,,上下80个点,,,反复摩擦,,,现在好了: ...

如果看不到氧化用牙签能擦好,还是不太放心,最好看看端子排插的弹簧片是否松的厉害,如果太松可用细针拨的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得宝了..

宝到没有得到,买了个跟家里原有一台型号一样扫地机器人,作为配件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看不到氧化用牙签能擦好,还是不太放心,最好看看端子排插的弹簧片是否松的厉害,如果太松可用细针拨 ...

谢谢,,看不到 明显的氧化.弹簧片也复位,,孔太少,,,细针也很难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