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二脚水位开关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10-26):
以前用过三脚的,里边是一个LC震荡电路,根据水位的压力改变震荡频率。这种两脚的没用过,哪位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
20.8kHz高水位,23.8kHz低水位,里面就一个线圈和10nj100电容并联,就是一个LC振荡,水位对应里面的磁芯往上移,谐振频率改变

补充内容 (2017-11-7 10:46):
我这个频率是针对威力洗衣机的,其他洗衣机的满水位频率都不经相同。但大概都相差不远。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两只脚是压力式水位开关,水位压力够了后两只脚导通。但是和你图片上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只脚是压力式水位开关,水位压力够了后两只脚导通。但是和你图片上的不一样。

你说的那种我见过,是机械式的通过旋钮调节水位,当水位达到旋钮设定值时两脚之间接通或断开。但我图上的那种是电子式的,也就是说会根据水位不同输出一个信号量,我现在不知道输出的是什么信号量。

网友:
这种是磁通感应信号的,灵敏度高,例是中周原理,可以设计多档位水位,,易坏相对机械水位开关来说,主板也相对容易坏,指水位检测部分。个人见解。

网友B:
再说下二脚和三脚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7楼说得对,就是那个工作原理,利用水压大小改变磁芯位置使LC频率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下二脚和三脚原理是一样的,

三脚的是一个电感两个电容,中间脚是两个电容的连接点,两边的脚是电容与电感的连接点。两个脚的内部是什么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脚的是一个电感两个电容,中间脚是两个电容的连接点,两边的脚是电容与电感的连接点。两个脚的内部是什 ...

    内部就是一个线圈和电容并联,我拆过,才帮我爸的洗衣机修好了。实际上洗衣机一直放水不停,不是水位开关里面的电容坏了,而是时间久了,里面皮囊跑气所致。或者就是里面的磁环往上移动的时候,位置发生改变,造成频率漂移原始设计值。

    修复时,只需要一个可以测量频率的万用表直接测量频率,只需要把洗衣机插头插上电就能测量。然后调整水位开关中间的那个磁芯,调整到设计时的频率即可。

   针对市场上每一款洗衣机的水位频率设计不一样时,为了满足洗衣机满水位时都刚好关闭补水阀。只需把洗衣机放到满水位,调试频率到对应洗衣机刚好关闭补水电磁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就是一个线圈和电容并联,我拆过,才帮我爸的洗衣机修好了。实际上洗衣机一直放水不停,不是水 ...

你是洗衣机维修高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就是一个线圈和电容并联,我拆过,才帮我爸的洗衣机修好了。实际上洗衣机一直放水不停,不是水 ...

学习了,受教了,多谢!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c9dfa6830c22590103029d1a.html
建议看这个链接。

机械型程序控制器全自动洗衣机水位开关与电脑控制型程序控制器全自动洗衣机水位开关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电脑控制型全自动洗衣机水位开关只有两个插片,而机械型全自动洗衣机水位开关有三个插片,分两组,在自由状态下,一组导通而另一组断开,当受气压橡胶密封圈动作后,导能的一组断开,断开的一组导通,这是正常的。

这是度娘查到的。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