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显示器出现一道竖的亮线

楼主(2017-10-26):
   我的24寸液晶显示器,在屏幕的左侧三分之一 出莫名其妙出现一道竖的白亮线,自己有可能打开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
扔了吧,或者将就着用

网友:
没得修,真有修的话淘宝不会有那么多线屏卖啦,都修好不是卖更多。

网友:
屏坏、没法修的

网友:
将就用吧,以后会慢慢多的,多到自己无法忍受就换呗。不要去压屏了。

网友:
没救了,换了吧。

网友:
屏坏了,凑合用吧,彻底坏了直接换掉,反正现在显示器都便宜,实在不行坛里交易区有很多出显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没压屏设备修不了的.压屏的话价格和再买个差不多.我的现在也这样了

同病相怜哦! 看来只好凑合着用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还以为可以修。汗

网友:
屏坏了,想修是需要用热压机压屏的

网友:
电熨斗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顶楼上的!我的十几条不同颜色的线了,偶尔用用,不舍得扔

网友:
屏坏了,凑合用吧

网友:
忠告:只要暂时不影响使用,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不要轻易尝试修复!隔壁很多家维高手 拆屏中都不能保证100%修复,还经常导致故障”越搞越多“以致发帖求二手屏!

网友:
就是,这种情况要么换要么将就用

网友:
将就用吧,带线的显示器,用不了多久,我原来买了一条带线的,用了几个月就坏掉了,排线有问题,或者显卡问题,排线问题大些,

网友:
拍拍  有时候能好  欠揍而已

网友:
凑合用吧。别用全屏模式就是了。。。

网友:
反正坏了,拆开倒腾下吧

网友:
看来我也有这样情况的电视也是修不好了

网友:
显示器竖杠没有维修价值 扔了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对付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