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康威视网络摄像头的密码问题

楼主(2017-10-26):
最近一熟人送我一个海康的网络摄像头,我接上网线,通上电,一切正常,但是用官网的snap软件搜到设备后,改参数提示设备拒绝,用默认密码12345也提示拒绝,发文件回官网用他的密码文件改密码也是拒绝,通过ie访问的话,里面要登录账号和密码,我用admin  12345提示错误 ,已经没折了,哪位大神有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A:
看看能否找到复位按钮,复位后就可以使用默认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否找到复位按钮,复位后就可以使用默认密码了。

我试试,感谢

网友B:
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在家里设置完成正常工作,到另一个地方连接网络找不到设备。
家里是电信网络,另一个地方是有线电视的宽带网络。
到隔壁用电信网络设置好后,接到有线电视宽带网络上可以正常工作。
建议楼主换一网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在家里设置完成正常工作,到另一个地方连接网络找不到设备。
家里是电信网络,另一个 ...

好的

网友C:
电池取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取下来试试

我今天拆开看了,电池是焊上去的呢

网友D:
这个转给我来搞,搞了很多海康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给我来搞,搞了很多海康的头子

你好,我纯是研究用哦,转来转去太麻烦喽,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海康摄像头忘记了密码,大多需要联系厂家的,很是麻烦!

网友:
这个需要联系海康售后服务了。有个微信号,关注,然后通过网络在一定的时间内把摄像头里面的一段号码发给售后,售后在线马上给算出解码密码。有时间限制,超过一定时间就不行了。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打客服电话,咨询一下就行了,一般可以设秘码的都可以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给我来搞,搞了很多海康的头子

搞这么多摄像头做什么用,我还是喜欢玩变焦的,自带云台的,

网友:
监控用啊,变焦的还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