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长方形的介质可变电容器

楼主(2017-10-26):
介质可变电容器(国产的),早期的“猪腰式”历史悠久,由解放前一直用到50年代,后来又有了“水滴式”又叫做“降落伞式”,这两种体积均较大。后来出现了长方形的介质可变,相对较小些。(当然,60年代后是密封介质双联或单连占据主导地位)。

手边有几只外形是长方形的介质可变,细看有三种类型呢。

第一种(图中蓝色和绿色的)是比较早的,使用铜制轴套(与“猪腰式”或“水滴式”类似但外径小一号),固定到底板的方式是使用轴套上的大螺母,标称容量是360P(365P)。动片7片,外形长度29.5毫米。

第二种(图中金黄色的)标称容量270P,由其容量看可能是晶体管机出现后生产的。这种可变结构进行了简化——没有使用铜轴套,转轴是依借夹板定位,固定到底板的方式也不得不改变成用小螺丝固定,(小螺丝的头在后面,螺母在前面,以便于固定在底板上)。其外形长度和第一种一样也是29.5毫米。动片定片尺寸也相同,动片6片。

第三种(图中红色的),标称容量也是270P,但长度要短很多,仅仅22.5毫米,同样没有铜轴套,转轴用夹板定位;由于动片定片的尺寸小了,故而需要加多片数(动片8片)。这种的外形小巧,很适用于装置袖珍式晶体管再生机;其占底板的面积不比密封介质可变大,但成本和售价都要比密封式的低,还是很实用的。

这三种的调谐钮固定方式均克通过轴向螺丝固定,当然用钮上的螺丝径向定位亦可。

看图吧

楼主:
这个结构一样,
尺寸多大?看起来好小的。

网友:
本来就是色彩斑斓老货好东东,经楼主这般展示开来更显靓丽漂亮了

网友:
此展示图.物美.回味老件..........

网友:
正宗老物件大小不一样的很少看见了。

网友:
喜欢猪腰式的,1963年在虬江路买了一只,5角钱。现在很难再见到了。

网友A:
万变不如其中,性能还是空气好。氧气罩比不上大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变不如其中,性能还是空气好。氧气罩比不上大自然。

要说“高大上”还得数 真空电容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变不如其中,性能还是空气好。氧气罩比不上大自然。

空气连容易共振,80年代组装落地式功放,用空气连声音一开大,甚至用嘴对着吹气也发出话筒声,轰隆乱响,换密封连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气连容易共振,80年代组装落地式功放,用空气连声音一开大,甚至用嘴对着吹气也发出话筒声,轰隆乱响, ...

看来是没有完美的可变电容了,各有优缺点.

网友:
装再生机用过这种单联。

网友:
好漂亮的老器件,值得收藏!

网友:
红色,半透明,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