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视换屏幕遇到了难题

楼主(2017-10-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细线是COM口。粗线直接代换试试,也就是个灯管,大不了换LED.

网友:
一个是4根灯管,一个是两根灯管,功率完全不一样。有本事把这个板子的灯管驱动板一起换了。只要两个电视输出的控制线定义一致就可以。我记得定义里有控制灯的开关还有亮度调节。
4个灯管的你 插两根灯管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还是直接换灯驱动板简单

网友:
灯管的驱动板不坏就用原来的驱动板就行。接好电源线与信号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给驱动板供的电路接口不一样,这个照片忘拍了。

接口不一样,但是定义是一样的,只有三条线,两条电源线,一条信号线。接那三条线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去试试。

看你对液晶电视还是小白。换屏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一屏线一定要一样才行,还有要查屏定义,看看屏的电压是多少,驱动板的电压是多少,不一样要跳线。与屏的电压是一样才行。要下载屏驱动,装上去后,驱动板的驱动要重装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上正解,不是说接口一样就可以换,要先确认各个脚定义一样才换。

网友:
那个4脚的高压板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