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创维25ND9000彩电高压打火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7-10-27):
今修一台创维25ND9000彩电,故障现象红灯微亮,不开机。拆机检查,查b+电压偏低,疑是待机了。按遥控开机,指示红灯微闪,故障依旧不开机。细看开机时候红灯好像有点不稳定,关机打算再开机查5v供电,发现5v已经短路。一路检查过去发现是微处理器86332a供电脚短路。分析一般是雷击和高压打火和供电过高才会击穿微处理器。经询问客户,得知确实是高压打火所致,后购买微处理器和高压包换上。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如果是初次维修,说明你平时做的功课不少,才能初战告捷,不错给你鼓励为你点赞

网友:
算有心了,我们这里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建议找收买佬处理,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