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阻标识是多少阻值?
2xshy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7-10-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R15一般是0.15的意思

网友:
百度一下看能不能搜到答案,好像是有对照表的,你也应该贴个图出来

网友:
百度还真的不太好找

网友:
电阻R15=0.15Ω。

网友:
电阻的数字标识;阻值分别用字母R;K;M;G;T单位,为1000进制。R表示1000欧以内的阻值。R前面数字表示整数,后面可以是两个数字表示小数位。例如15R82是15.82欧。1R5是1.5欧。R15表示0.15欧。

网友:
可以下个相关的app,现在手里查询器件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