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波拔插式收音机

楼主(2017-10-27):
用3元的AM高频头制作了这台拔插转换波段的收音机,灵敏度,音质都不错。中波,430-1800,短1,1.9M-6.8M,短2,6.5M-18M。短2用原机中波磁芯绕的本振线圈,振幅比其他波段低很多,但波形很好,比用多槽短波磁芯的振幅还高些,白      丝不姐。

网友A:
用多圈可调电阻当电位器用

网友B:
做的不错,不过你拔进拔出烦不烦啊?搞个开关切换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不过你拔进拔出烦不烦啊?搞个开关切换方便点。

回老师,还在摸索中,不是正试装机。看上您那个电桥了,多少钱买的?想买一个,网上要600.00大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圈可调电阻当电位器用

当短波微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短波微调用。

这个微调电阻弄得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那个高频头怎样改短波呢?

网友:
收音机玩成模块化了,好!

网友:
这个有意思,感觉比较好玩。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
画了个PCB,不知3个高频头这样连接有无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画了个PCB,不知3个高频头这样连接有无影响?

唉,还用TEA2025,这个集成块对电池来说是耗电量大了。

如果用锂电池供电,建议用LM386或TDA70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还用TEA2025,这个集成块对电池来说是耗电量大了。

唉,386我折腾几次,不是无声就是自激,干扰收音机,这电路我玩不转。音质不如2025,多充几次电算了。

网友D:
这个头我也买了三个,只有一个能直接响的。还没时间去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头我也买了三个,只有一个能直接响的。还没时间去打理。

这头的音质比较动人,有真人声的效果而过耳不能忘怀,特别是短波。我买4个,有2个不行,1个是IC内部中放坏了,好在IC有买而不贵。1个是坏了场管和一个贴片3极管,场管直接用K241换了,脚位一样。贴片是打3个孔用9014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