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前级放大器

楼主(2017-10-27):
原来准备用这个改一台胆调频加功放,各种接口电位器很多,27厂变压器,电平表,调谐窗都有,一直没时间动手

网友A:
前级放大器,利用话筒放大电子管6H3的座改为6p1加个输出即成百分百的收音机

楼主:
还有个小喇叭,但是没有输出变压器。没有6H3管子,有6N3,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节多多展示一下,这么好的机器没有一个正面照

第一个图就是正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放大器,利用话筒放大电子管6H3的座改为6p1加个输出即成百分百的收音机

准备改一个电子管调频加双功放,面板有调谐钮,里面有拉线盘加空联,空间够用,就是没时间一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改一个电子管调频加双功放,面板有调谐钮,里面有拉线盘加空联,空间够用,就是没时间一直。

有动手能力者稍一改造可升级.去年我也有一台.因沒地放,低价在坛里转让至东北牡丹江...........

网友:
这么好的机器没有一个正面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动手能力者稍一改造可升级.去年我也有一台.因沒地放,低价在坛里转让至东北牡丹江...........

我这个就是从牡丹江买来的,不会是你的那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从牡丹江买来的,不会是你的那台吗?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