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7电子管灯丝时亮时不亮可以修理么

楼主(2017-10-27):
最近收到一台50W电子管扩音机,基本和飞跃R50机型电路一样。开机就烧保险,换了2个滤波电容后出声了,但有一只FU7管子管脚有松动,再次开机时灯不亮了,用手朝一个方向拧一下可以亮,加上高压后工作正常,一会儿用不亮了,现次朝一个方向拧一下又可以亮,亮时能正常扩音。关机后拔出管子在耳朵边摇动听到管子中有东西在里面晃动的响声。请教坛子里的高手,这种管子有什么法子能修复吗?

网友:
想办法开了它的底座

网友:
如果是管脚虚焊可以修理,重新焊接。

网友:
清洗和补焊底座,取下管子看灯丝是不是引脚接线松动

网友A:
按你说的,如果管脚松动,就很容易修复。焊开管脚,把管脚与玻璃分开。把断开的管脚扎牢焊接好。按原来管脚循序焊好。然后上机试好就用环氧树脂粘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如果管脚松动,就很容易修复。焊开管脚,把管脚与玻璃分开。把断开的管脚扎牢焊接好。按原来管脚 ...

感谢您的指教,但不知如何焊开管脚,是用烙铁把大脚头部加热,然后锡熔了就可以取出脚来?

网友:
管尾松动的见过,开焊接虚的没见过,还是仔细仔细确认一下是管尾的原因还是管座的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教,但不知如何焊开管脚,是用烙铁把大脚头部加热,然后锡熔了就可以取出脚来?

你说的不错。就是这样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