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熊猫601机芯一个德行,拾音正常就是收不到台。

楼主(2017-10-27):
今天闲得没事情,翻出了两601。接上喇叭通上电,还好几十年的老家伙了,居然能叫!!有一个情况差些,好几个电容都老化开裂了,换,换。两拾音正常就是收不到台。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2018-07-31):
前辈们好、我的收音机中周频率是468,咱们一般都是465KHz,这和收不到中波有关系吗?收音机调频是正常的,谢谢前辈

网友A(2017-10-27):
开到中波,先测量6A2的第一栅的栅漏上有没有本振电压,再测测第一栅电流,确定是否起振,然后测量6K4屏压和帘栅压是否正常,电流是否正常,然后再考虑是不是统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到中波,先测量6A2的第一栅的栅漏上有没有本振电压,再测测第一栅电流,确定是否起振,然后测量6K4屏压和 ...

好的!我测测看,谢谢师傅!

网友B:
熊猫的波段开关很让人头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测测看,谢谢师傅!

刚刚测试了一下,6A1的1脚-4V,5脚186V,6脚79V,7脚2V,用表笔碰触这几个脚时,喇叭有大的哒哒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猫的波段开关很让人头疼。

对波段开关还没有清洁呢,清理一下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6A1的1脚-4V,5脚186V,6脚79V,7脚2V,用表笔碰触这几个脚时,喇叭有大的哒哒声。

一脚有负压,一般来说没问题,有条件测量一下震荡栅流,中波应该在0.5毫安左右。我看各脚电压问题不大,工作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如白居不易老师所说先检查波段开关的接触,还有就是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有没有霉断,先把中波弄响了再弄短波即可。

网友C:
首先要记得接天线,这种空心线圈的机器不接天线是收不到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脚有负压,一般来说没问题,有条件测量一下震荡栅流,中波应该在0.5毫安左右。我看各脚电压问题不大, ...

没有条件了,测不了电流!波段开关下一步是重点整治对象。机器到手机芯内有霉变,换 了几个电容,可以看见明显的痕迹,

发霉

发霉

发霉还开裂。

发霉还开裂。

已经爆开了,居然是玻璃壳沥青封装的,头一次见

已经爆开了,居然是玻璃壳沥青封装的,头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记得接天线,这种空心线圈的机器不接天线是收不到台的。

天线是接了的,线圈也有点霉,毛笔轻扫了下,没什么大问题,没有断线痕迹。

网友D:
难换下来的电容一般情况不会坏!!触碰变频管喇叭有反应信号通路问题也不是很大!看土双联锈蚀严重检查看看是不是有碰片现象,老旧收音机基本通病就是波段开关不良!清洗一下喷点WD40看看

网友E:
应该挺好弄的。慢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挺好弄的。慢慢搞

想也不是太复杂,慢慢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换下来的电容一般情况不会坏!!触碰变频管喇叭有反应信号通路问题也不是很大!看土双联锈蚀严重检查看 ...

双联有点锈蚀,但是没有碰片,明天洗洗波段看看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也不是太复杂,慢慢玩吧!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熊猫的波段开关很让人头疼。

有同感,从红星504开始。索性不研究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记得接天线,这种空心线圈的机器不接天线是收不到台的。

也有特例,我有一台506不接天线声音不错。

网友:
熊猫506,601都一个德行,因为使用空心中波线圈的缘故,现在的电磁环境又不好,很难收到电台,我的两台只能收短波信号了.这类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很差,再加上年代久远,所以接触不良很常见.
我的一台三面红旗506,几年前500大米入手,虽然很新,现在想出手都出不去.

网友F:
整个就是个垃圾货了,还是先检查中放为好。估计中周频率跑到姥姥家去了。

网友:
我也有个..明天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就是个垃圾货了,还是先检查中放为好。估计中周频率跑到姥姥家去了。

估计也是这样的了,今天一大早的起来就擦洗波段,空连,酒精都用了大半瓶,结果还是一个屁都不响!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也是这样的了,今天一大早的起来就擦洗波段,空连,酒精都用了大半瓶,结果还是一个屁都不响!哎!! ...

拾音不是响了吗?那就好办了,找个破收音机半导体的就行还好用,从中方末级经过一个5P-20P电容引出一个信号,收音机失谐只要能响就行,把这个接到中放栅极,你就可以知道怎样了,别碰阳极 200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拾音不是响了吗?那就好办了,找个破收音机半导体的就行还好用,从中方末级经过一个5P-20P电容引出一个 ...

这个修理办法最好,简单易行。

楼主:
移花接木大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是什么样的?羊角拉杆天线行不行?

就是一根2米不到的普通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铜线是否带绝缘皮的?

正是!

网友:
熊猫和红星都是一个通病,波段开关容易坏,换一个图纸看不明白,

网友:
搞成咋样啦,不要放弃。

网友H:
这种鸡鸡,一般是电容的事。测量一下。把坏的换掉。特别是中周里面的那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鸡鸡,一般是电容的事。测量一下。把坏的换掉。特别是中周里面的那几个。.....

周末抽时间换换再实验一下!

楼主(2018-07-26):
今天修了一下,现在短波2正常了,原来是线圈断线了。重新接上后电台马上出来。。但是短波1,中波没戏,还望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I:
好货~!没人要我收了·~~~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货~!没人要我收了·~~~羡慕

不用羡慕,从坛上和收购站淘回来的,你也可以。暂时不出。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羡慕,从坛上和收购站淘回来的,你也可以。暂时不出。谢谢

我的601音调旋钮不起作用,电位器是好的,没有一点高低音变化,看来是要把低放部分电容换了吗?但是经过电容表测量容量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拾音不是响了吗?那就好办了,找个破收音机半导体的就行还好用,从中方末级经过一个5P-20P电容引出一个 ...

大师给我看看那个是中放的栅极呢?谢谢

网友:
画红色标志处,注意阳极有高压!

网友:
继续……加油,短2能收到台,就好修了

网友J(2018-11-08):
6K4的阴极是通过波段开关接地的,如接触不好6K4不能正常工作就收不到电台,这种设计是为了拾音时不受前级干扰,但日久天常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成601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6K4的阴极是通过波段开关接地的,如接触不好6K4不能正常工作就收不到电台,这种设计是为了拾音时不受前级干 ...

好像后来很多机器都是在拾音档切除收音头屏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