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了一台“标准信号发生器”各位大神看看这个输出接口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10-27):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标准信号发生器输出接口

标准信号发生器输出接口

网友:
50欧同轴馈线,和M头差不多。

楼主:
谢谢回复!
找到接头另谢

网友:
什么型号的,如果是国产XFC-6信号发生器,输出是75欧姆的。你最好是根据仪器的型号参照说明书,弄清接口的型号,淘宝肯定有卖的,如果不内行不好弄准的。

楼主:
是XFC-6A,找遍淘宝也没有这种接头!
真的就这么难?抑或是非标的?

网友A:
这个接头确实不多见,实在不行建议更换成套接口。
好像在微波设备上看到过此类接头,是75欧姆的,记得仪表配有过度接头。
上网找找过渡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XFC-6A,找遍淘宝也没有这种接头!
真的就这么难?抑或是非标的?

上网搜索射频转接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XFC-6A,找遍淘宝也没有这种接头!
真的就这么难?抑或是非标的?

标准接口,只是一般人接触的少,淘宝有。

你可以找到仪器的手册,早期仪器都有详细的电路图、元件表、电路关键点的电压或者波形什么的,上面有说明。老家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现成的带插头的电缆,但是近期无法回去。

估计是L29系列的,常用射频仪器L16的比较多。如果不用转接器,配合的电缆比较粗。所以,确定接口的型号后,买一个转接器,转换成L16或BNC的,阻抗为75欧姆。

与这里的淘宝店联系一下。
https://shop126649938.taobao.com ... 04.2.3a701053TUYSL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接口,只是一般人接触的少,淘宝有。

你可以找到仪器的手册,早期仪器都有详细的电路图、元件表、 ...

非常的感谢!
我试试,有了好消息第一时间与您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的感谢!
我试试,有了好消息第一时间与您分享!

很遗憾!L29系列螺口直径29毫米,我这台接口32毫米呢,还是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头确实不多见,实在不行建议更换成套接口。
好像在微波设备上看到过此类接头,是75欧姆的,记得仪表 ...

谢谢回复!
我也想过连底座一起换掉,一来不是原配,而来螺丝底孔不一样改来该去怕把面板毁了!所以想找一个原配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也想过连底座一起换掉,一来不是原配,而来螺丝底孔不一样改来该去怕把面板毁了!所以想找 ...

早期DA1高频毫伏表的探头、衰减器和三通连接器估计与这种信号发生器的接口吻合,这几样我都有,包括配套的转接器,可惜都在老家。早期正规厂家生产的发射机配用这种接口的比较多。

关键是要确认他的型号。

楼主:
谢谢老哥一路关怀!
昨天是我搞错了,确实是L29系列的!
再次感谢你
以后会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