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先锋j55ld组合音响卡座皮带尺寸和绕法。

楼主(2017-10-27):
闲来把我的先锋j55ld翻出来想把卡座烂了的皮带换了,拆开傻眼了,不知到皮带尺寸和绕法,上图,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2019-07-28):
A卡、B卡短的皮带都是约80mm(对折),两根长的都是约115mm(对折)。

楼主(2017-10-27):
我手里有这个机器的维修手册,谁要PM我。

网友:
到电子配件商店,买一包录音机的皮带,里面有各种各样规格的皮带。请二楼的坛友画一张走向图即可。

楼主:
皮带各式各样的买了两包,开始研究!研究完了成功了发表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各式各样的买了两包,开始研究!研究完了成功了发表论文!

论包买的皮带基本都是无用的,浪费了银子不说,关键是亵渎了自己的劳动。

网友B:
曾给先锋340组合音响换过皮带  尺寸记记不得了  比较大  它是一个电机带两个卡  顺着电机皮带轮看 [双槽轮]  冲着的两个大轮都挂上就行  看着不合理 但确实是  你可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给先锋340组合音响换过皮带  尺寸记记不得了  比较大  它是一个电机带两个卡  顺着电机皮带轮看 [双槽轮] ...

谢谢你!我已经弄明白了,皮带换好了,现在机器卡座各项功能都正常了。这几天单位太忙,抽空我把维修过程发上来,以备大家维修的时候参考。

网友(2018-09-01):
你好,我也遇到了J55皮带老化的问题了。请问这个绕法是怎么样的,能大概给说一下吗,拍张图片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2018-10-28):
发上来吧。看看 是怎样更换的,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这样子的?谢谢你!

网友(2019-07-07):
终于买到一块。J55卡座机芯。

实测绘制图形。用焊锡丝沿着皮带走向,在外壳上比划出来的形状,然后展开,测量的尺寸。数据可能有误差。仅供参考。但是皮带绕向是按实物测绘出来的。我有1:1的图纸。你可以打印出来,实际用焊锡丝来或者棉线来测皮带长度。

网友:
这两天按照上图给先锋J55和P350换皮带,但换了都不走带,不能工作。后来把一台工作正常的P350的卡座部分机芯拆下看了。A卡和B卡都只有两根皮带,照样子换了皮带,两机工作正常。(右上角的皮带一端待装上金属壳后,把它从黑色的这“柱子上”卸下,再绕在那白色的张力轮上。)

楼主(2019-08-11):
引用 网友A:
A卡、B卡短的皮带都是约80mm(对折),两根长的都是约115mm(对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2020-01-02):
家电维修论坛的资料,显示的确是两个皮带。我买到的是三个皮带,但是现在未修好。这个机芯有两个型号,区别在小白色轮子位置不一样。

网友(2020-03-01):
都是高高手!!!!!!!!!!!!

网友(2021-01-11):
先锋组合CL-J35LD卡座皮带老化,更换皮带后2卡工作正常,但1卡舱门打不开,经查发现该机芯共用1个马达2卡工作时1卡收带轮和主导轴都在转动,1卡的磁头上移成放音状态导致舱门不能打开,每个卡座是2根皮带,绕法参照楼上CL-J55LD卡座皮带更换。求助指导。

网友(2022-02-11):
今天也修了一台,这种机器拆开相当麻烦,特别是皮带,很难装好,不知道生产线上是怎么装的。拆装2次,才搞好。爱华组合音响拆卸比它简单一些。

网友:
按照 苏杭老师提供的尺寸,绕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