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教训,机油格拧不下来了

楼主(2017-10-27):
具上次换机油后又跑了九千多公里了,今天趁着天好动手换机油,换机油的细节就不提了,螺丝一松,费油就流出来了。拆机油格时真让俺作难了,记得上次换机油拧机油格时俺生怕跑丢了,用手拧紧后又用机油格扳手恶狠狠的拧紧死了。  好家伙这次卸时怎么也拧不下来了, 机油格扳手都打滑了也下不来。无奈四周钻孔,6mm丝锥攻丝,希望用顶丝的办法顶住看看能不能拧下来,最后因空间太小顶丝无法拧紧,工具下不去而放弃。好在以前买了个拷式机滤扳手,拿出来拷上,用小榔头轻轻的敲击,慢慢的卸,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拧下来, 换新的时候抹上些机油,这次不敢太暴力了,用手拧不动了,用扳手轻轻的紧一点点就打住了。 打算跑几天看看会不会松下来。 有请大虾科普下机滤到底拧到啥样才是个度。

网友A:
有的机滤上有标识,就是手拧不动之后,用搬手拧27O度,可参考。.

网友B:
典型的操心过度,

    新机油格的包装盒上都有 拧紧提示的,   新机油格密封圈涂抹润滑油,手拧紧到位,后加力再让机油格转3/4圈左右即可,  如果非要拧紧,下次拆的时候那叫找累

网友C:
稍微带一些劲就行,适可而止,没必要用太大力拧的死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操心过度,

    新机油格的包装盒上都有 拧紧提示的,   新机油格密封圈涂抹润滑油,手拧 ...

超版一语中的,说的太对了,真是给自己找累,经验都是摸索出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滤上有标识,就是手拧不动之后,用搬手拧27O度,可参考。.

没有仔细看,也怪自己经验不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带一些劲就行,适可而止,没必要用太大力拧的死紧。

谢谢,这次没敢太用力,适可而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次没敢太用力,适可而止。

不客气!

网友:
楼主这种不用的东西,拆的时候,根本不用顶丝的,直接在边上打个孔,拧个螺丝穿过去,用力拧就行了,绝对不会打滑了,除非你能把这个螺丝剪断

网友:
链条扳手的扭力要大一些,但是对周围的空间要求大一些。
不知道您是什么车型,能不能用链条扳手。

网友:
钢质螺纹你这样拧还可以换成铝合金的当场让你抓瞎,还有就是火花塞也不要往死里拧。。。。。。。拆装几次螺纹就老化。。。。。。。话说换机油滤芯新的装车前最好把里面灌满机油。

网友:
每次都是25牛米。我用扭矩扳手搞的~

网友:
用一大的一字起,横着穿过去拧就可以下来

网友:
用一大的一字起,横着穿过去拧就可以下来
新的如何换上去?

网友:
新机油格都是密封圈涂抹机油后用手直接拧紧即可,根本不用借助工具。

网友:
如果是我的这种类型的,你就只能哭了,空间超小,太难了,每次都要专业工具。

网友:
公务试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版一语中的,说的太对了,真是给自己找累,经验都是摸索出来的,谢谢。

  补充一下,其实你用铐式扳手拧的时候  一手抓的扳手的爪 和机油格一起加力,这样也能很方便的拧下 超紧的格子,

网友:
哇从来没有自己换过机油格,没经验的我是进来讨经验的

网友D:
我每次在修车时.有个经验【这是一次教训后得出的经验.在一次拧螺丝,螺丝完全锈死.结果螺帽切断了.后来又打眼又套丝.费了很大劲才搞好】后来我就在每次安装螺丝时都在丝扣处抹点黄油.又防锈.防水.又为以后拧螺丝时省了很多烦恼..车友们可以试试.黄油耐温-40→230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每次在修车时.有个经验【这是一次教训后得出的经验.在一次拧螺丝,螺丝完全锈死.结果螺帽切断了.后来又打 ...

这也叫径验?别害人了!汽车上车架悬挂等坚固螺丝都要涂螺纹胶上紧,防止松动,还上黄油?另外车上的螺丝都经防锈处理过,螺纹锈蚀的螺丝是不能上车的。不规范的操作除外。

网友:
楼主是修车的吧,上次小工上放油螺丝死命拧我差点一脚踢他屁股上,MD,滑牙了好换油底壳

网友:
累的够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叫径验?别害人了!汽车上车架悬挂等坚固螺丝都要涂螺纹胶上紧,防止松动,还上黄油?另外车上的螺丝 ...

我没想害人.汽车上车架悬挂系统我不敢动,发动机系统更不敢动.我没有升降机,我的车已有十年.一辆十年的车风吹日嗮雨淋爬山涉水没出过大毛病.我算万幸。【没赶上神户制钢.大众.三鹿造假】我的前刹车分泵换刹车盘一颗螺栓切断了.这个没有留图片.你要想看我现在还有继电器盒.前叶子板两个切断螺栓的。这两个影响不大我就没有换.我每次拧动螺栓一直使用【螺丝螺栓松动剂】也叫液帮手。可还是中枪。我真的想你说的那样螺丝不生锈.车企装车时都做好防锈和密封。螺丝我拧下来没有你说的那样不绣.多数都是锈迹斑斑.【不是刚从线上下来的新车】螺丝抹黄油也是4s店修车师傅告诉我的【可能他没有按规程操作】可我按他的办法使用的挺好。

网友:
我上次换机油也是,半天拆不下来,我的机油格要把车升起来,挨着防火墙,排气管正上方,超级不好换。
现在我都买了一把扭矩扳手,还有机油格得涂一点儿新机油在密封圈上。

网友:
紧度和温度有关,永远说不准。空间更小的只能用这个了。

网友:
适度才好,吃过这样的亏,就是小心过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没有扭矩扳手的 后果   多大力度 还不如 扭矩扳手看下最省事

  啥都上力矩扳手,  纯粹折腾,下次自己换机油格的时候看一下机油格包装上的方法,

网友(2018-01-13):
我只想说一句  发动机真干净

网友:
发动机真干净

网友:
新的如何换上去

网友:
XX控!有些东西适可而止,过尤不及!

网友G:
用个大管钳很好搞定

网友:
密封圈涂一点机油。

楼主(2018-02-12):
引用 网友G:
用个大管钳很好搞定

你以为是水管工干的活啊, 看这回复,就知道坛友没有拆过机油格,车底空间狭小,根本耍不开大管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以为是水管工干的活啊, 看这回复,就知道坛友没有拆过机油格,车底空间狭小,根本耍不开大管钳的。: ...

我的是大众,机油格在上面,空间很好,遇到不好卸时我就用的大号管钳。机油我是用泵抽,觉得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大众,机油格在上面,空间很好,遇到不好卸时我就用的大号管钳。机油我是用泵抽,觉得很好用。

坛友见谅,来这儿的都是高手。

网友(2024-11-17):
搞事情了,没有必要的

网友:
假的吧,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