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发动机有 油水分离器 491为什么没有啊?

楼主(2017-10-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怎么确定491就一定没有这个东西呢?   你找完了么?

   这玩意正确的名字就叫 油气分离器, 说油水分离那都是误传,这玩意是过滤曲轴箱通风出气的, 避免过多的润滑油被发动机吸入导致排放超标。

          这玩意 很多发动机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都是隐藏在气门室盖或者发动机机体里的,只有那些 缺根筋设计的发动机才会独立用个塑料盒接油 寿命短不说 还特么特别脏 分离效果有衰减,

           有些东西不是你看到的才是存在的, 491的油气分离器已经集成在气门室盖内部,过滤回油直接滴漏在发动机内,通风气流通过管子直接和进气管联通, 方便 高效,可靠免维护。

        随便找个 内置分离器的盖子给你看看 啥叫优化设计,看下图吧    管子接口就是废气出口,  翻看盖子 内部隐藏了一个迷宫油气分离盒

      哈哈 ~~~~~    别以为 设计师都是傻二轴,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  油气分离器  不需要维护么?    我看奇瑞风云的那个油气分离器 要求 几万公里进行维护  几万公里 ...

排放会受影响,极端状态会造成发动机内部压力高于环境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  油气分离器  不需要维护么?    我看奇瑞风云的那个油气分离器 要求 几万公里进行维护  几万公里 ...

  这一个就是 设计师的实力问题了, 你想一下   下面两台车。
        A车维护只要更换机油和机油格即可完成发动机方面的保养。
        B车保养发动机需要更换机油和机油格外,还要再对发动机各种附属机构,进行清洁清洗,检查。才能完成。
    你说这两台车那一台更让人省心??      是我肯定选择A车, 没那么多零碎。

     过滤器在发动机体外的一般都是冷凝式过滤器,确实需要定时清洗或者更换,因为过滤器在发动机体外 废气进入过滤器后被冷凝,冷凝后润滑油粘度增大,滞留 在过滤器内逐渐形成油泥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状态后(废油积满) 过滤器作用失效, 过滤器失效后废气夹带丰富润滑油一起被吸入进气道。

    而内置的一般正常保养都属于免维护,  内置式大多使用离心过滤,过滤盒内部都是迷宫结构,废气气流在过滤盒内剧烈拐几个弯  由于油滴的质量大于空气,几个回合下来 油滴被甩贴到气道内壁,废气得到分离和净化,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内置式因为和发动机机体温度相同,在发动机工作状态下,过滤出来的润滑油 温度不变,并且可以迅速回流到曲轴箱, 而新进的润滑油 的自净力也会将油道中的润滑油冲洗回曲轴箱, 所以只要废气运行,发动机有温度, 内置式的过滤器就会不断的处于冲洗清洁状态。这结果就达到了免维护状态了。 当然了 如果发动机内部机油油泥较多, 内置的迷宫盒内集聚大量油泥的状态下 过滤效果也会打折, 不过这种发动机工况也比较艰苦, 注定了不能长寿。 只要定期按时更换润滑油 就能保证 过滤器的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既然内置的这么好 为啥 奇瑞还用外置的?  奇瑞那个 480发动机 貌似引进的福特的二手生产线吧  设计也 ...

不一定每一个设计都是理想的,

     轿车 没事想开发动机盖, 方向盘下一拉扣子,到车头一掀就开了   方便简单   你看看你家海狮翘个发动机盖看看有多麻烦?  目的就是减少维护项目,延长免维护周期,当年的丰田海狮英文说明书 上可是写着维护周期是2万公里。 你没发现你家风景的进气滤清特别大么? 副驾驶做后头的滤清盖板直接用螺丝固定  打开看一下里头的滤芯有多大?   进气管道还做了2次分离,日常使用几万公里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那个 福田风景  分 粗滤 和 主滤芯   两级过滤   滤芯是挺大的       奇瑞风云的确  维护方便  直 ...

过滤效率都差不多, 废气中多少都会有一些润滑油成分, 区别仅仅是一个需要定期维护,一个免维护 仅此而已,     渗油 那是胶管老话或者没有上卡箍,   换有机油的胶管 在安装新软管前,用清洗剂喷一下插口,搽干净 保证干净  再插软管 保证不会在渗油   话说回来 渗油都是正常,  别说这类车 就是七八十多万的宝马都有严重的渗油问题。

网友:
我的480换过一个。里面的铁丝网碎了。
左上管口接空滤上方,右上管口接集气箱(进气道),左下管口接空滤下方排油盒,右下管口接气门室。
480发动机机油回收回路,最大的问题是,
空滤下方的排油盒的下孔,太小了。油盒经常堵塞。
建议定期清理排油盒或加大排放孔或接排油管或改油水分离器(柴油机那种)。
最后,该换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 05年买的 开的少   去年才4万多公里 今年才到6万公里 然后 5月份以后就没开 停了半年了     我那 ...

你跑的真少。我的20万公里了。。。
酸性环境,内铁丝网用不长久。一旦碎裂,机油气直入进气道。。。
怕费事,就买个换上。
还是建议修整下空滤下方的排油孔。
爱动手的话,可以横切分离器,取下原铁丝网,换不锈钢网,一劳永逸。塑料焊焊回去。

网友(2017-12-14):
烟版解答的很对,高速运转的发动机,机油被曲轴搅动成雾状润滑曲轴箱里的滑动部件,如果没有过滤的滤芯组件,那机油会被大量吸入发动机燃烧了。

网友:
这个油气分离器是发动机“呼吸系统”的部分之一,通过这个装置使曲轴箱内部压力低于大气压,对密封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