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矿机线圈骨架材料

楼主(2017-10-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能找到好的材料尽量用好材料,找不到就用普通材料,玩就玩个精细化。

网友(2018-04-13):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清干净商标的效果最好;有商标其次,厕纸芯则效果最差。

实验做的不错,不同的梨子是什么味,尝尝就知道了。

网友:
玩矿石机的阶段不同要求也不同,不必要求一个层次,玩矿石机。或为玩个乐趣,或为玩个开心,自已喜欢就行。什么材料做骨架不重要,玩个开心就好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B:
当年做收音机哪有什么印刷电路板,连个胶木板也没有,就是一块三合板,打几个眼儿,照样用,从玩儿的角度, ...

当年经济条件所限,一般无线电爱好者有啥材料就用啥......

网友:
没人说PVC不能用,只是Q值相对瓷管、聚四氟乙烯等材料低一些,若追求高品质一般不用PVC.

网友:
如果只想体验DIY矿机的乐趣,不必对材料太苛求,手中现有的材料只要适用即可。

网友(2018-04-04):
当年的矿机,晶体管机的线圈都是用纸做筒的

网友C:
线圈的Q值有线圈的电阻,分布电容,介质损耗,磁芯涡流损耗等,当达到某一Q值,有些损耗影响大,有些小些,比如Q值在100--200中波段,pvC骨架可能影响不大,但Q值做到1000以上影响就会大些,一个内阻100K电路并上1M影响不大,一个内阻1M再并上1M影响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圈的Q值有线圈的电阻,分布电容,介质损耗,磁芯涡流损耗等,当达到某一Q值,有些损耗影响大,有些小些, ...

正解!

网友A:
试试看:清干净商标的效果最好;有商标其次,厕纸芯则效果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