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声音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10-28):
接功放时发现这个现象,正常放音时感觉不到,但是在音量足够小时,音响里面干脆不出声了或是只有很小声,慢慢调高,只要到达那个临界点时,音量就会突然变高,这是什么问题,师傅们可否解答下。

网友:
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因为大多数人正常时都是小音量使用 造成来回总是在七点到九点段磨蹭 久而久之音量电位器碳膜磨损严重 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A:
如果你的功放够高级,有可能是噪声门启动了,要不就是楼上所说

网友:
音量电位器不良

楼主:
音源音量不动调功放,功放不动调音源都是这样,所以电位器问题应该可以排除吧,感觉4楼说的有可能   功放是钟神99C  80W甲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功放够高级,有可能是噪声门启动了,要不就是楼上所说

这个噪声门的工作状态会发生偏移吗,因为功放是钟神99C.有十几年了.会不会是电容老化引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噪声门的工作状态会发生偏移吗,因为功放是钟神99C.有十几年了.会不会是电容老化引起

对钟神功放不了解,专业功放前级加上噪声门就是这种现象,但是噪声门起始点是可以调节的。家用功放我用过3g的,音量小的时候自动静音,也算是噪声门,后面有个点位器可调

网友:
4楼正解,像现在都数字前级一样,调高了,小音量直接屏蔽

网友:
也可能是喇叭部分有接触不好的或者编织线有问题我遇到一个低音炮就是这样,随车一颠,马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