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焊盘怎么整理?

楼主(2017-10-28):
发帖请教:遇到这样的芯片焊盘后怎么整理?请各位指教。

把芯片吹下来后,发现焊盘很乱

把芯片吹下来后,发现焊盘很乱

网友:
用电烙铁处理咯。有钱就买吸锡带。

网友A:
用刀头,刷点bga焊膏,一拖就平了,小心啊有些焊盘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刀头,刷点bga焊膏,一拖就平了,小心啊有些焊盘要掉了。

就是啊,有的已经翘起了,也有的和邻居连上了

网友:
用电洛铁大马蹄头拖也可以啊。

网友:
板子抹助焊膏,刀头,顺着铜箔走线方向轻拉,顺便扶正铜箔,掉了的铜箔一般都是空脚。

网友:
用烙铁从外向里拖,每拖一次,烙铁头在海绵上清锡一次,很容易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有的已经翘起了,也有的和邻居连上了

保险点还是用吸锡线, 没有就拿细铜丝,上面的锡吸走了就随便整理了。

网友:
用刀头的电烙铁在焊盘上加上点松香就能清理好

网友:
用马蹄或者刀头加助焊剂把多余的焊锡拖走,再用洗板水清洗焊盘。
清洗以后的效果

网友:
大刀头加一点锡一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