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车机一小时关机的不完美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28):
最近入手一台大众车机,1KD 035 195 ,主控RCD500。以下操作都是在这台车机进行,其他机型无条件测试。首先是有开机密码,两次输错显示已锁。用CH341读出数据端详很久无果。网上有大神说过RCD500密码很容易看的,反正我看不出来。于是备份数据,把存储器清空,上电后屏亮起来,显示沙漏,然后关机,按开关开机后,显示大众LOGO后,直接进入收音页面。
然后就是一小时关机了,还有音量只能到70,这倒没什么,一小时关机比较烦,感觉不完美。反正就是玩,那就搞搞。查了CAN总线的资料,发现它是既有收也有发,那么破坏CAN接口的方法是行不通了。我开始的思路是如果我破坏了它的CAN接口,在异常情况下这个功能有可能会停用,那么主控会使用默认值,问题还有,默认有可能就是一小时关机的,那就没用了。这个思路的细则可以是比如切断TJA1054T供电或者在使能脚禁用它。我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继续。
另外一个突破口就是RCD500,可是,一点资料都没查到。于是直接从电路板下手,发现在24C64旁边有6个测试点,交叉排布呈梳状,非常显眼,甚是可疑,根据经验,这应该是单板测试用的,跑线路确定除了一个地,其它都去了RCD500。然后尝试短接它们开机,当我短接3-4点开机时,按SCAN就进入了工程模式!这时,除了开关机其它按键均不起作用,想了想,这样不对,嗯,断开短路点,按键可以用了。最后我的结论是开机后短接就可以。
工程模式可以测试喇叭,屏幕背光,收音机带宽,屏幕显示效果等,还有温度,信号强度电源电压等。其中最有用的是有一个“发动机”选项,这个选项在“OFF"的状态,改为”ON",按“AS"退出,奇迹发生了,看下音量是不是可以MAX了呢?是的,也不会一小时关机了。
遗憾的是,关机后再开机,还是”OFF"。
这样,我需要一个开关,装哪里呢?很麻烦的。有没有更简单的?有。经实测,按住左上角的“RND",再按”SCAN"直接进入工程模式!按住左边第二个键再按SCAN,灰屏,按第三个键再按SCAN,显示一堆字母,每个字母对应一个按键,应该是测试按键用的。按第四个键再按SCAN,显示版本信息。

就这样。

补充内容 (2017-10-28 17:11):
照片在3楼

补充内容 (2017-10-28 17:15):
先按SCAN也是可以的

补充内容 (2017-11-7 22:45):
取消开机密码的方法是在正常使用的任何页面长按RND和SCAN(右旋钮),按右下角的设置,然后把EOL FLAG选项改为OFF即可。密码在0070行04-07上,倒过来,即1526.我上传取消了密码的数据有兴趣的可以做下对比。

补充内容 (2017-11-7 23:22):
另一个取消开机密码的方法是把0000行05的DB改成00或FF都可以。

网友A:
楼主上几个图吧,我等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几个图吧,我等学习了

已补图

网友B:
好资料

有机的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

有机的可以玩了

这是什么新品种?

网友C:
敬佩楼主的折腾精神!

网友:
把数据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数据贴上来看看。[/quot已上传

670 Bytes, 下载次数: 513

网友E:
搞个“发动机”数据给主控不就行了嘛。。。。。。。。。。

网友D:
到淘宝找人算一下码,然后对着这个数据文件,就可以查到位置了。以前看过把一个人把01改成00以后就不会验证密码了,我看了只0250H位置有个01,你可以试试把这个改成00,写回去试试。还有一个位置,你输一次密码,就会+1的,你可以把这个位置找出来。试试密码是不是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敬佩楼主的折腾精神!

估计510也可以这样,发出来给大家一个新思路,大家一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发动机”数据给主控不就行了嘛。。。。。。。。。。

can模拟器就是干这件事的,有成品在卖,只是成本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淘宝找人算一下码,然后对着这个数据文件,就可以查到位置了。以前看过把一个人把01改成00以后就不会验证 ...

非常感谢,有空我会试试,另外,清空以后虽然能用,不过好像真的出了点问题,自动搜索搜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淘宝找人算一下码,然后对着这个数据文件,就可以查到位置了。以前看过把一个人把01改成00以后就不会验证 ...

首先很遗憾,您提供的密码不正确。密码在0070行04-07上,倒过来,即1526.还是这一行08上即您说的位置。经试验,有锁数据直接将其改为00,也是有密码的,不过当我设置关掉密码后,这个位置的确会变成00.我上传取消了密码的数据有兴趣您可以做下对比。取消密码的方法是在正常使用的任何页面长按RND和SCAN(右旋钮),按右下角的设置,然后把EOL FLAG选项改为OFF即可。我又试了下,另一个取消开机密码的方法是把0000行05的DB改成00或FF都可以。我试了下原来的数据,在室内比较弱的情况下,自动搜索也是不会停的,可能是原本这个功能就是做的不好,跟数据无关。

564 Bytes, 下载次数: 360

网友F:
一小时关机,貌似有DIY的专用小设备完美解决?

网友G:
这么麻烦啊,几十元的车机要这样我宁愿丢了,划不来啊,时间就是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小时关机,貌似有DIY的专用小设备完美解决?

是的,不过我的这个方法完全不用麻烦,也达到了连续使用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麻烦啊,几十元的车机要这样我宁愿丢了,划不来啊,时间就是金钱啊

纯属折腾玩,搞完就放一边了

网友:
大众车机都这个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属折腾玩,搞完就放一边了

多谢经验分享,我也准备去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很遗憾,您提供的密码不正确。密码在0070行04-07上,倒过来,即1526.还是这一行08上即您说的位置。 ...

真是太棒了!你竟然能找到解锁的办法!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7-11-29):
又有得玩了

网友:
厉害了,实在佩服

网友H:
几十块钱弄个解码器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十块钱弄个解码器不就行了吗?

车机5块钱来的。尾线解码器的不值得。另外自动关机挺好的。睡前用心里踏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机5块钱来的。尾线解码器的不值得。另外自动关机挺好的。睡前用心里踏实。

网友I:
我的大众车鸡是买的解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大众车鸡是买的解码器的

也好 省心。

网友:
支持折腾,学习一下,收藏。

网友J(2017-12-29):
我的 是 30 分钟关机,不知道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 是 30 分钟关机,不知道可以用吗?

试试吧。不确定。

网友K:
我的就是大众车机,淘宝买的尾线,刚开始是一个小时自动关机,这个其实不用解码器,
买的尾线一共5根线,黑色为负,剩下的4根全部接正极,完美解决,几天几夜都不会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就是大众车机,淘宝买的尾线,刚开始是一个小时自动关机,这个其实不用解码器,
买的尾线 ...

愿闻其详。上图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上图看看

买的尾线一共5根线,1,黑色接负极 2,红色是ACC  3,黄色电源正极  4,橙色线是车机的小灯线   5,这根没介绍功能。  我把2345全部接一起,接入电源正极,1号黑色接负极。就这样解决了。车机上有个表格写着KL15,这个KL15就是5号线接入正极,不知道能否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的尾线一共5根线,1,黑色接负极 2,红色是ACC  3,黄色电源正极  4,橙色线是车机的小灯线   5,这根 ...

明白。kl15接电源正就可以了,网传是ig-on状态,不过晚点的产品没有这个,只有kl30了,也就是主电,就比较麻烦

网友:
玩车机的高手值得尊敬

网友(2019-08-12):
引用 网友L:
大众车机一小时关机的不完美解决方法 ---记号,备查。

我每次记号,备查,到时都不知道在哪里查,请指教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有这个车鸡,回头试试

网友:
老帖新看,佩服楼主

网友(2019-10-03):
我花5元钱买了个斯柯达车机,接上电就让输密码,试着输了多次也没能开机,怎么能开机?

网友(2019-11-22):
楼主主意不错,试试看。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貌似每个人遇到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我来说说我的状况,于每次关机后,再要重开机时却要我输入 ID 及密码。但这也还不够,于屏上还有个图示要我照着给描绘一次才行!估计多数人也都同我一样的有这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就是大众车机,淘宝买的尾线,刚开始是一个小时自动关机,这个其实不用解码器,
买的尾线 ...

正解。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 手上还有4台大众的机器,估计都有密码,有时间来看看

网友:
研究的比较彻底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2020-01-21):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哦我也经常折腾车机,哪天也研究一下码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