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筒频率能改吗?

楼主(2017-10-28):
如题,有大神弄过吗?分享分享下。

网友:
要看是哪类无线话筒,有红外对频,有无线对频,

网友:
一般都能改频率

网友:
一般常见的无线(红外除外)更换晶振即可改变

网友:
更换振荡晶振频率,就能改频率,

实际不是那么简单,后面还有倍频网络需要调整,这个才是重点。往往不是一次倍频成功,一般都是多次,
比如×3再×3倍频。

没有仪器难搞好。

网友A:
廉价的LC振荡器改动容易一点,但是只能微微改动一下频率;晶体倍频或频率合成的也只能微微的改变一下。前提是,改动之后新的频率还要在后面的电路带宽就近,在仪器的帮助下,才可以调节好。如果大幅度改变,那就不是调整一下这么简单了!

网友:
同求,就是ktv用的无线话筒,不是一个牌子,改一样通用

网友:
没有合适的仪器和缺少这方面的经验,成功率会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廉价的LC振荡器改动容易一点,但是只能微微改动一下频率;晶体倍频或频率合成的也只能微微的改变一下。前提 ...

是的。LC好弄。

网友:
如果是U段的别想了

网友:
六楼讲的对呀,要有专用的频计,要不你调坏了

楼主:
就是U段的

网友:
可以改成频率接近,相差大约10-20MHz以内,如相差太大不在电路的谐振中心频点上,发射功率就很低了,也有可能本振会停振

网友:
我也有几个想改的看样子是没有价值了

网友:
人才济济啊。。

网友:
更换晶振可以的

网友:
调整接收和发射频率线圈就可以,最好有专用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