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万用表游丝乱了,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7-10-28):
如题,之前听人说万用表游丝乱,是什么意思?什么表现?如何修?

网友A:
所谓“游丝乱了”就是:游丝间距不均匀、并且不再一个平面上均匀排列、成局部扭曲状态。游丝损坏的原因一般是外力造成的较多,其次是表头线圈上的轴尖脱落所导致。游丝轻微的乱较好恢复,找对位置用不锈钢尖镊子(绝对不带磁性的!)轻拨一下即可;如果复杂的混乱就难了,没有经验的会越弄越乱、直至报废......

网友:
游丝乱了修复是耐心活。

楼主:
明白,谢谢大侠。

网友B:
下面弄一張A4纸,放平后拿鑷子和牙签慢慢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弄一張A4纸,放平后拿鑷子和牙签慢慢修正

那不是要把整条油丝都取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要把整条油丝都取下来?

那是当然的,调整平整之后再焊回去。

网友:
考验能力和耐力的活

网友:
游丝如果乱了,只能焊下游丝放在平板玻璃上从里圈开始修整调平调好间隙,再焊在轴尖上。。。。。。只要细心细致就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游丝乱了”就是:游丝间距不均匀、并且不再一个平面上均匀排列、成局部扭曲状态。游丝损坏的原因一般 ...

的确是这样!

网友C:
游丝乱了也不一定非要全部拆下来进行平整,用烙铁焊开外侧焊点,对于圈间相互缠绕的情况,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如果恢复不理想,仔细观察一下变形情况,用不锈钢镊子进行适当调整,如果是变形的很严重,只有全部拆下,按照9#的方法进行修正,但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很难,成功机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游丝乱了也不一定非要全部拆下来进行平整,用烙铁焊开外侧焊点,对于圈间相互缠绕的情况,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

       这才是经验和技巧的总结,有的是真受力过度乱了,有的是蹦着劲还没有超过挠性极限,套圈,和黏连等等,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十个有8个是不需要焊下游丝的。焊下再装上,那风险和平整度差多了,除非你有比较专业的游丝焊接手艺。

网友:
有一堆万用表 不知能不能修

网友:
自己没经验的,理游丝可以找修手表的代劳,当然要付费的。

网友:
这是个心灵手巧的技术活儿,一般情况不需要拆下来就能整。
我整过指针表头、万用表、秒表,有年头了,现在老眼昏花了

网友(2017-12-10):
一般是振动造成的,有的可以拨回来。

网友:
我手里的MF124万用表磕碰后表针不会零,读数也不准,拆开试着拨动游丝,越弄越糟,这活真不是一般人干的。需要心灵手巧,

网友:
用细铜丝做个小钩,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拉开粘连处。

网友D:
请师傅们给介绍一下游丝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E:
调游丝,不会的只有越搞越糟,还是省省吧,说不定丝没搞顺,平衡反搞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游丝,不会的只有越搞越糟,还是省省吧,说不定丝没搞顺,平衡反搞乱了。

平衡肯定乱!

网友(2018-01-12):
这绝对是高技术活,没有两把刷子就别伸手。。但是一般也很少遇到。除非手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师傅们给介绍一下游丝是什么材料的

磷铜或铍青铜、锡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