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激光头问题求助 第十贴光头调整详解无敌贴

楼主(2017-10-29):
CD激光头有光发出,但是在三下聚焦搜索时很慢,更换过激光头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现在CD都比较少了吧!

网友A:
这是我的一个新的没有用过的CD激光头。刚刚拍片。

一般换上新的激光头只要和原型号一致装上CD机就能正常工作。

建议:检查激光头和CD机主板。

楼主:
可否详细说下如何检测  我只会一些简单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一个新的没有用过的CD激光头。刚刚拍片。

一般换上新的激光头只要和原型号一致装上CD机就能正常 ...

以排除是激光头问题

网友:
伺服集成块周围的电解电容排查一下

网友:
还要检查排线以及排线接头是否良好

网友B:
CD光头更换后还是要调整的。主板上一般有4个电位器(有的在机芯小板上)。标识TB(寻迹平衡),TG(寻迹增益),FB(聚焦平衡),FG(聚焦增益)。在无手册和示波器的情况下,一般FG/TG因设计冗余量大,无需调整。先把FG,TG置于中间位置,再调节FB和TG,使它能读出碟来,调法听耳朵和光盘转动声,如果一开读就有很大的电流声或显示没碟的话,调FB,如果能够光盘持续转动,光头卡卡声的寻迹或光盘转的很快面没有光头的声音的话,调TB,直到能顺利读碟;读的了碟的话,通过微调FB把噪声调小。如果刻录可以,其它不行(有卡卡声,或光盘狂转)的说,通过微调TB,使各种碟片都能读出。读碟如果读版跳音和卡的话,一般也是调TB;如果调TB不能很完美的解决各种盘片跳音或卡碟的话,再略调TG,再微调TB,到达满意状态。调整之前最好在电位器上做好标记,以便调乱之后复原。我用以上方法,调好了数台被调乱,认为要更换光头的机器。读碟都是秒。当然调整前测试下光头电流也是必要的,防止做无用功。
再说下SONY光头的电流。他家的光头很有意思,出厂标定的光头电流直接打印在光头上。我前两天在闲鱼收的一台不读碟的AIWA XP-77。下图是原厂手册上关于该机用的KSS-333A,最后一排就是光头标定的电流36.0MA。

实际机器装的是KSS-331A,看来光头也被换过,标定电流46.7MA。

按手册上的要求测试光头电流,发现电流不到30MA,明显偏低,查看光头上电流调节电位器,有螺丝刀动过的痕迹,估计是上家看机器不读碟,想跳电流,但是方向调反了。于是重新调整光头电流到标称值。然后仔细调整3个电位器(该机没有FG调整项),机器读碟恢复,各种盘都是秒读。修复完成。另该机大量使用贴片铝电解电容,20年下来几乎100%漏液,要全部换掉,并彻底清洗电路板,必要时要测试修补过孔。

SONY台式机光头标识方法一样,下图是SONY KSS-213光头的标签,光头电流标识在最下面一排:

最后祝你顺利修复自己的爱机。

楼主:
排线连接的这些各代表什么?电压多少才算正常呢?

网友:
一般CD机主轴电机容易短路,造成不读盘,可以用一节电池接在电机两端,看是否转动,如不转动,更换或是加6-10伏电压,使其高速旋转,烧毁短路点,恢复原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更换  光头到电路板的  链接软线排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  光头到电路板的  链接软线排 试一下。

我用万能表测过都是能通的

网友:
10楼说的对……

网友(2017-11-29):
换原装头试试

网友:
伺服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光头更换后还是要调整的。主板上一般有4个电位器(有的在机芯小板上)。标识TB(寻迹平衡),TG(寻迹增 ...

谢谢大侠,又学习到了调整光头的技术。

网友:
1,新光头上的保护短路点有无焊开
2,检查电源板上主滤波电容和输出电容,一般470UF-1000UF的那3颗
3,托盘到位后径向电机和主轴电机有无复位动作,如果有,伺服电路,驱动IC问题,一般是BAXXXX的,和主控CXDXXXX引脚虚焊和旁边小的退耦电容漏电

网友:
CD读碟步骤是,放碟--径向电机复位--主轴电机旋转--激光头发光确定有无碟片--读取。楼主自己分析下是哪一步出问题了。、

网友(2018-03-21):
伺服集成块出问题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猪阐述问题不详细,光头上下三下聚焦很慢?!碟片能转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光头更换后还是要调整的。主板上一般有4个电位器(有的在机芯小板上)。标识TB(寻迹平衡),TG(寻迹增 ...

谢谢分享,不知LD机是否适用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现在的新机型都没有电位器了,不知道还需不需要调整。

网友:
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用水洗过后感觉读碟非常费劲,调整电位器也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光头更换后还是要调整的。主板上一般有4个电位器(有的在机芯小板上)。标识TB(寻迹平衡),TG(寻迹增 ...

下图是SONY KSS-213光头的标签,光头电流标识在最下面一排:

62.5m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D光头更换后还是要调整的。主板上一般有4个电位器(有的在机芯小板上)。标识TB(寻迹平衡),TG(寻迹增 ...

主板上一般有4个电位器(有的在机芯小板上)。标识TB(寻迹平衡),TG(寻迹增益),FB(聚焦平衡),FG(聚焦增益)。

VCD光头上那个电位器相当于上述哪个电位器?

网友:
光头容易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一般有4个电位器(有的在机芯小板上)。标识TB(寻迹平衡),TG(寻迹增益),FB(聚焦平衡),FG ...

光头上的电位器不是以上三个。光头上的电位器是调整光头电流的。

网友(2018-05-18):
首先测量调整光头电流,延后按10楼调整主板上4个电位器。

网友:
求助:ESOTERICDS  P-0S怎样换光头?

网友(2021-05-19):
这4个电位器,分别的不同功能,但是没看到那个是
.调寻迹.电流.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光头更换后还是要调整的。主板上一般有4个电位器(有的在机芯小板上)。标识TB(寻迹平衡),TG(寻迹增 ...

这个机器,和你说的机器上面的标识 不一样啊,
能否给与帮忙标出。。谢谢

网友:
这东西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2023-05-29):
CD机的声音还是最好听.

网友:
检查主轴托盘与光头物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