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放在监控上可否

楼主(2017-10-29):
如题 监控硬盘坏了  电脑硬盘放在监控上可否

网友:
接口可以就行,我的就是用的台式机的硬盘

网友:
串口盘是可以的,

但是有两个问题,有的录像机对盘的最小容量有要求,比如我现在用的一款海康录像机,最小要求1T的盘,挂小于1T的盘,不能工作。表现为不对盘进行格式化,或者格式化中途失败。。。当时我就是挂了一个500G的盘在上面,死活格式化不了,这个盘在电脑上检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挂在模拟录像机上也可以,就是这个H265的录像机不支持。

第二个问题,普通电脑硬盘不是为全天候全年24小时不间断工作设计的,装上去使用,寿命没有监控专用盘长。

网友A:
我的硬盘监控用的是电脑硬盘,才用20天,

网友:
硬盘就是硬盘,接口一样,容量支持,放上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硬盘监控用的是电脑硬盘,才用20天,

啥意思,用了20天就坏了 ?

网友:
我的就是电脑硬盘一年多了 目前还好

网友:
我就的用普通硬盘,好几年了还没坏过

网友:
没有问题、我以前做监控就用普通硬盘、也很耐用的。

网友:
说真的,硬盘除了接口不同,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24小时不关机的电脑我的也用了五六年,再挂监控,也是可以用,感觉不到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用了20天就坏了 ?

不是,才用20多天,很正常,没发现有啥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才用20多天,很正常,没发现有啥毛病

你的意思是硬盘只能存储20多天的视频就把存储空间占满了,你的视频文件选择的是哪种格式?

网友:
接口一样就行,不一样就买咯转换器

网友:
一样用  我就是做监控的   7200转和5400转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