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3LCD的老式投影机,改LED究竟要用什么样的LED灯?

楼主(2017-10-29):
手头有几台老投影,闲置好久了,想改成LED光源的,毕竟原来的太费电,温度高,烧钱。

从淘宝上买了一片普通50瓦的,led灯芯,回来折腾,怎么搞亮度都不行,几乎看不见,还不如小手电筒放在原来灯的位置照着亮,

后来看着发现LED发出的光虽说是亮瞎眼,但是光散的,不聚光,又从淘宝上买了一个60度的透镜三件套,装上去,光在近距离能汇集形成光斑,但是试机亮度还是没有提高。

虽然led点亮后亮度的确也很高,感觉和原装高压灯差不多,但是汇聚后
光斑直接投射在墙上与原装的高压灯比起来亮度差距还是非常的大,感觉有十倍的差距。

我看网上说,需要高亮度的点光源才行,要那种单颗带透镜的手电用LED,功率60瓦,但是价格不菲,太贵不敢轻易买回来试验。

想问问大家实际改造时用的什么LED灯芯?具体怎么改造。

网友A:
汇量90,价格也不便宜好像是110,驱动板要100左右

网友B:
老友出一台我实验一下,成功了分享给你

网友C:
改LED都不好改,而且一定要点光源,不要片光源,片光源再怎么聚光都不理想。用点光源改的话,只能到达原灯泡的一般亮度

网友:
有个diy投影机论坛,不知还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友出一台我实验一下,成功了分享给你

有几台鬼子三洋的,屏蔽不了灯检测,去掉高压灯,怎么搞都是一开机就关了,我已经当破烂卖给收废品的了。

只有一台爱普生的,可以屏蔽灯检测,可以开机,就是怎么搞亮度都不行。

手头没有其他能改的机器了。

论坛有不少出这个的价钱非常的便宜,你可以留意一下,但是一定要找能屏蔽灯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量90,价格也不便宜好像是110,驱动板要100左右

是的,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60瓦的要这么多钱,是5V供电的,电流需要十几安,我在想可不可以用手头的那种走字屏的5V电源来改,加电阻检测电流来改恒流源。
反正这个手头有两个旧的,只是体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LED都不好改,而且一定要点光源,不要片光源,片光源再怎么聚光都不理想。用点光源改的话,只能到达原灯 ...

是的,折腾一番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要找好用又便宜的光源。

网友:
不懂,只能来取经帮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几台鬼子三洋的,屏蔽不了灯检测,去掉高压灯,怎么搞都是一开机就关了,我已经当破烂卖给收废品的了。 ...

三洋的我倒是折腾过,可以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洋的我倒是折腾过,可以屏蔽

那个应该是脉冲式的,直接短接光耦是不行的,

应该是主板与灯板之间有通讯,怎么搞都屏蔽不了。

网友:
汇量9芯带60度小透镜的,配合44mm透镜,驱动用12V转恒压恒流的,最高驱动到15A,或者用汇量4芯带60度小透镜,配合44MM透镜,驱动到8A

网友:
散热用CPU散热器

网友:
我也有一台,很难改,现在用个50W卤素灯杯顶着呢,暗并且发黄,黑天凑合用。
原装的那种UHP灯是最适合投影机的高亮点光源了,别无他选。
LED以目前的光效率,做成那种亮度,发热承受不了。
也试想过改成3色LED直接照3块屏,越过分色器,没解决散热问题,还没动手试验,原机的散热风路只适合UHP。

网友D:
感觉估计再好的LED都赶不上灯泡

网友:
原装灯可以到一万流明,目前没有哪个LED可以到这个水准

网友:
淘宝sst90有特价,30块一片,快去抢哟

网友:
没有必要,下来的钱,又买一个二手的了,友情交换里有二三百一台的,非常好,800*600的,看电影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你弄成了,LED的灯泡根本就不行,亮度不够,不是不够是差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估计再好的LED都赶不上灯泡

不是赶不上,是差太远的,这个有光通道,并不是LED直接投到DIY的笔记本屏幕上,3LCD有光通道,到3LCD液晶那儿,光就太弱了

网友:
不懂折腾的就免了,LED灯片聚会需要两个镜片而且还要求聚焦距离短,如果是DMD芯片机要聚焦通过光通的基本上不能实现。液晶机就可以改装成功!

网友:
大家研究一下,没事我也想改一下

网友:
怎么改都没有原高压灯泡的亮度色彩好,色温太冷,对比度太差,

网友(2018-01-14):
当然最好的是点状100w以上的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