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840a故障求救

楼主(2017-10-29):
新入手8840a一台,外观完整,内里新净,屏漏气不亮,换好屏试机,功能转换、档位转换正常,各档显示1,over,自检4-9、15-21错误,不知如何下手,求高人指点

楼主:
已锁定故障在U303,短路18、19脚,机器正常

楼主:
谁手里有700013,求几块

网友A:
楼主8840A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锁定故障在U303,短路18、19脚,机器正常

楼主能否分享下检查过程?给我们这些菜鸟多些检查思路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8840A多少米入手的?

入手6台,最低150,最高400,出让3台,手里两台,还有一台拆机做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下检查过程?给我们这些菜鸟多些检查思路   多谢

8840或8842手册6章第40页有一个检查表,开机后按自检看哪项错误,对照检查表可以大致找到问题所在。其实只要能开机,能显示,问题大多在输入部分,包括那种瓷片的电阻,R309,U301/302303等,还要检查上家维修换件的地方。刚修好一台就是上家更换309电阻将内部连线弄断,导致309与瓷片电阻第一脚开路导致7/8/10/15-20错误,从外面连线接通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8840或8842手册6章第40页有一个检查表,开机后按自检看哪项错误,对照检查表可以大致找到问题所在。其 ...

多谢楼主。

楼主(2017-12-15):
求8840a的U202和U222

网友B:
U222完全可以自己烧录(可擦写芯片)一块装入,问题应该不大。202是不是下面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22完全可以自己烧录(可擦写芯片)一块装入,问题应该不大。202是不是下面一块。

202是3个大集成块中间那块,就是晶振旁边那块,故障是用代换法找到的,222烧录不懂。另外,前些天入手的8840a,根本没有装222这个集成,表却能工作,用正常表的222装上就不正常了,再拆下来也不行了,好生奇怪,肯定是懂行的做的手脚。现在就是把这机器上的元件补到朋友赠送的一块缺件主板上,再从正常机器上借来202和222就基本正常能工作了。修这机器就得靠数量多,一台无从下手,找到可疑地方没有配件也没辙,多几台就好办了,对照、替换,方便多了。

网友:
202与贴纸块有关联,猜想的。

网友(2022-03-11):
fluke 8840a
ht删除tps://pan.bai删除du.com/s/1EvUhSFcnen1z3rqhDB15QQ
提取码:j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