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10-29):
这个串联在镍氢电池组里,不知道作用是什么?
是自恢复保险?还是热敏电阻?

网友:
确定是串联的,是保险的作用,但有些也是串联在电池中,线比较细,那种是热敏测温的

网友:
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保险电阻

网友:
可能是机械式温度保护器。两脚接万用表、打火机(烙铁)烤主体......一试便知。

网友:
温控突跳开关   以前的爱立信手机的镍氢电池组里就有这玩意,   几乎以前用 镍氢镍镉电池的手机电池都有这玩意  过流  过热 都会触发这玩意突跳断电。

网友:
以前的电池都有,扒开就是碳膜,保护电池作用,现在都用保护板了

网友:
是75°C热保护器(温度开关)